[GUI] 【ST自由学习】+ 学做简单的智能家居触摸屏控制器界面

楼主(2019-03-31):
      TouchGFX的强大早在ST收购它之前就已经听说了,但是一直没有空出时间来学习。
      现在TouchGFX专门针对ST的大部分开发板做了适配,因此手上有ST开发板的话,可以使用官方的DEMO进行学习更有效果。刚好手上也有F429Discovery板,想着可以用这个板子来学习GUI开发。
      那么先来用simulator来做个模拟的界面看看好了。
      做个什么界面好呢?之前接触智能灯光控制这些比较多,也对智能家居比较有兴趣,做个简单的智能家居触摸屏界面好了。
      首先是安装软件,TouchGFX要求dotnet 4.5.2版本,如果之前没有安装过的话,可以先从Microsoft官网下载安装。
      打开软件,软件默认使用simulator进行开发,那么配置一下分辨率即可,这里选择跟F429Discovery相同的分辨率来做,看看在小分辨率屏幕上做个GUI会是怎么个效果。
      加入需要用到的图片、图标
      主界面由以下元素组成
      动态显示图片的设置如下

楼主:
接下来看下事件触发的设置,因为使用到按键触发切换屏幕的方式,看下具体的设置吧
      有多个属性:如Trigger(事件触发方式),source(触发事件源),Action(触发执行动作),Screen(切换屏幕名称),Transition(切换方式)。最后还有一个打勾的选项是can trigger another interaction(是否触发另一个事件),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可触发另一个事件,不过这个暂时没用到,也就不细说了
    下面是主界面按下去之后,进入的第一个界面,这里有2个按键区域
       两个按键,都是使用的自定义区域的按键,好处时可以让有效按键区域尽可能得大
       flexbutton1 放在风扇图标上,点击可以进去风扇的开关界面
       flexbutton2 放在右侧中间的箭头标志上,但比箭头标志的区域要大,用意在于:只要点击右边边沿区域都可以触发按键。按键的用途是切换到下一个设备页面。
       具体的动作设置如下:
      下面来看下风扇开关页面
      左箭头区域的按键用于返回上一级菜单
      下方的Trogger Button用于模拟风扇的开关动作,后面在视频里可以看到点击按键是否有相应的变化的。

楼主:
      继续看下一个页面吧,灯光设备选项和相应的开关界面      灯光设备选项菜单
      其中有3个按键,用于触发事件
      3个事件触发分别用于返回上一选项(Fan)菜单,进入灯光开关界面,下一选项(Music)选项菜单

      还有其它菜单也是类似的设计方法,各菜单如下
      音乐菜单
      插座菜单
      版本菜单

楼主:
     工程分享:百度云: https://pan.baidu.com/s/1cvilo5Sv-sQFyOe97V8NRg    提取码:hnr9
     视频链接 :百度云: https://pan.baidu.com/s/1LugAUaHl0im3DBe1oXOUjA   提取码:4eea

网友:
429貌似很好用

网友:
之前我看谁出的教程就是基于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