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教此分压/采样电路怎样驱动好些?

楼主(2019-04-01):
通过此电路输出电压值后通过数字电位器分压,再跟随再到变压器输出,一开始以为是每个口只需给不同的电平组合就好了,后来发现需要的是每个周期内每个口不同的组合方波,特来求教:MCU怎么驱动好些,有用过此电路的前辈吗?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不清楚的啊!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但有个单ADC采集多按键电路,与这个相似,这种波形不太好,可以试试采电位器的值到MCU做判断,用软件处理波形再到变压器

网友C:
看起来不像是需要什么组合方波。
这是一个典型的R-2R DAC,低成本精度时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输入到IC1的模拟量,完全被D0-D7控制,你送个0,IC1输出就是0,你输入一个0XFF,输出根据VCC以及R-2R网络和R22的衰减,输出最大DAC电压。
也就是IC1输出电压就是一个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但有个单ADC采集多按键电路,与这个相似,这种波形不太好,可以试试采电位器的值到MCU做判断, ...

这个电路咋一看就是AD检测按键电路的模样,但那是输入采集,我这里应该是输出(一整组的IO口),您觉得是输入采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像是需要什么组合方波。
这是一个典型的R-2R DAC,低成本精度时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输入到IC1的 ...

感谢您的指点,我也很赞同您的观点,确实是一个低成本的DA转换,只是我测量过别人的电路波形,这里的D0~D7确实是一个组合,0~255也就是0x00~0xff之间,而且在一定的周期内在不断变化,这些数据有点多,我又不太想照着别人的数据一个个分析,所以特来请教

网友D:
输出的是什么?正弦波吗?查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的是什么?正弦波吗?查表输出

数字信号,现在就是通过查表来输出了,原来的程序应该是通过一两个方程式计算输出就好了的,这些数据有一点规律但又不是很规律,现在只能用笨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