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1P芯片试用——时钟输出

楼主(2019-04-01):
虽然收到芯片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一直太忙,没时间弄,就推到现在了。送的核心板是HC89S003F4,但是这次的主题试用是HC89S001P芯片,但是同时送的芯片封装是无法直接替换HC89S003F4核心板的,所以最后用了一块SSOP的转接板把芯片焊接上了。
HC89S001P是芯圣的8 引脚 8 位ADC 型 FLASH 单片机,虽然只有8引脚,不过内部资源完全够用,其内部框图如下

“6 个双向 I/O 口, 1 个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 PTM, 5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3 组 12 位带死区控制互补 PWM, 1 个 8 位 PWM, 2 个 UART,1 个 SPI, 6 个外部中断, 6+2 路 12 位 ADC,四种系统工作模式(正常、 低频、掉电和空闲)和 16 个中断源”

首先是按照官方的资料来添加keil的支持:
1:打开KEIL插件包,里面有一个HC.cdb文件和一个Holychip文件夹。
2:在KEIL安装目录下找到 TOOLS.INI 文件,在[UV2]最后另起一行一行添加 CDB0=UV4\HC.CDB("Holychip MCU    Database"),在[C51]最后另起一行一行添加 TDRV10=BIN\HC-LINK.dll("HC-LINK Driver")。
3:在KEIL安装目录下找到UV4文件夹,把HC.cdb文件复制到该文件夹下。
4:打开KEIL安装目录下的C51文件夹,找到INC文件夹,把Holychip文件夹复制到该文件夹下。

完成后打开keil,试着编译一个简单的例程,因为这个最小核心板上目前没接任何外部资源,所以时钟输出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测试下内部时钟
void main()
{
/************************************系统初始化****************************************/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本例程为方便测试关闭看门狗,实际使用中,建议客户打开看门狗,详见WDT复位例程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2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时钟输出初始化**************************************/
        P2M0 = P2M0&0x0F|0x80;                                 //P21设置为推挽输出
        CLKO_MAP = 0x21;                                           //时钟输出,映射P21
        CLKOUT = 0x17;                                               //使能内部高频时钟8分频输出
        while(1);
}
设置成时钟输出的是P2.1管脚,实际输出多少呢,还得看手册的描述:

手册描述应该是输出4MHz。然后就烧写验证,这个烧写很简单,只要3根线就可以了RXD\TXD\GND

烧写完成,连接逻辑分析仪,观察输出

实际也确实是4MHz,至此说明焊接的这个小芯片是工作正常的。可以用它来体验其它功能了。

赞。三等奖啊

网友A: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好帖子啊!帮你顶住啊!

网友B:
牛 X了,被打赏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