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1P套件试用】LED调光灯-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9-04-01):
先说一下邮寄 HC89S003P DEMO 问题(ISP下载不稳定问题)
将供电上的电容由 47uf 改10uf ,就ISP下载就稳定了(见图片)

实验项目: LED调光灯 锂电池供电
MCU: HC89S001P
输出引脚:  P21(按键)  P00(指示灯)  P03(冷光)  P04(暖光)
PWM的周期大于50HZ,选择100HZ 则为10ms(便于100整除)或10.24ms(便于256整除)
PWM的占空比 习惯性100等份 或 三色时256色的等份。
备注: 16Mhz  12位的PWM(0~4096)
      如果周期10ms-- 1ms(pwm 时钟/1000)*10 < 4096
                        因为 1分频16Mhz 8分频2Mhz 32分频500Khz 128分频 125Khz
      所以  128分频 125Khz 满足要求
                        ---PWM0C = 0x03;/PWM0高有效,PWM01高有效,时钟128分频

//---主函数-----
void main()
{
/************************************系统初始化****************************************/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本例程为方便测试关闭看门狗,实际使用中,建议客户打开看门狗,详见WDT复位例程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2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ConfigGPIO(); //IO配置
        ConfigTimer0(1);  //定时器T0配置
  ConfigPwm0();  //pwm配置

        WDTC = 0x57;                                                //允许WDT复位,允许掉电/空闲模式下运行,1024分频
        //WDT使用的是RC44K时钟,WDT_CLOCK_1024是1024分频,初值为0xFF
        //定时时间         = 1024 * 0xFF / 44000
        //                        = 5.93s
        WDTCCR = 0xFF;                                                //写入00时,将关闭WDT功能(但不关闭内部低频RC)

        while(1)
        {
                WDTC |= 0x10;                                                //置寄存器 WDTC 的 第4位,清看门狗
                KeyTask1();
        }
}

其它具体见附件   原理方框图和流程图 -原理图-源代码 -

HC89S003P DEMO 问题(ISP下载不稳定问题)

HC89S003P DEMO 问题(ISP下载不稳定问题)

LED调光灯_锂电池供电,micro USB充电.pdf

网友A(2019-07-16):
高速低功耗增强型8位单片机

网友:
较小的封装、较低的价格

网友B:
ISP下载速度怎么样

网友C:
这个批量烧写做过吗?

网友D:
在 VDD 和 GND 之间接一电容

网友E:
系统的稳定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F:
系统工作电压 VDD 必须高于 2.7V

网友G(2019-11-19):
LED灯用PWM调光有什么缺点呢?

网友H:
占空比与输出电流关系?

网友I:
电位器调光和PWM调光有什么区别

网友J:
LED的PWM调光电路

网友K:
占空比调节,是LED调光的一种方式

网友L:
PWM调光真的会伤眼吗?

网友M:
调光方式:PWM,可控硅

网友N:
pwm调光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O:
PWM与可控硅调光哪个更好

网友P:
pwm模式和pfm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M:
调光(灰度)是有几种

网友G:
PWM LED调光线性度怎么做好

网友L:
为什么要用pwm调光而不用控制电流来调光?

网友H:
pwm如何控制led灯?

网友K:
led灯调光是出现闪烁是什么原因

网友I:
PWM调光好还是直接调LED工作电流好?

网友J:
点亮led频率需要多大才能让人感觉不到

网友P:
如何用单片机led调光切相控制器

网友O:
无极调光 用哪种调光方式最好?

网友N:
带PWM调光功能的LED驱动IC都有哪些?

网友Q:
引用 网友L:
PWM调光真的会伤眼吗?

淘宝上的护眼灯都是PWM调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