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可以用J-LINK么 还是必须用GD-LINK

楼主(2019-04-01):
GD32E23可以用J-LINK么    还是必须用GD-LINK

网友A:
我的开发板上带有GD-LINK,没试过其他下载方式,按理J-LINK或ST-LINK也应该行的。

网友B:
J-LINK通用吧?

网友C:
二者都可以

网友D:
可以用,对于JLINK 有一些版本要求 需要V9以上

网友E:
如果没记错的话,Cortex-M23 至少要 J-Link v9,有可能要 J-Link v10 才能完整支持。

网友F:
STlink 能用么

网友G:
ARM 核心通通用ST LINK  ULINK

网友H:
GD专业代理商,提供各种支持,有需要加Q23103069

加不上呀,

网友I:
Jlink可以使用我就用Jlink

使用J-link需要怎么配置?我用keil528,J-linkV9.3,但是找不到器件

网友J:
可以的,我有用V9试过

网友K:
除了ST-link不能用之外,Jlink、GDlink都可以用,Jlink在5.25版本下识别不了,建议用5.26以上版本

嗯,看来研究的十分透彻啊

网友L:
是通用的哦。

网友M(2019-05-07):
引用 网友K:
除了ST-link不能用之外,Jlink、GDlink都可以用,Jlink在5.25版本下识别不了,建议用5.26以上版本 ...

ST-link能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对于JLINK 有一些版本要求 需要V9以上

按照你说的方法对F303设置打开FPU,,,不成功啊

网友O(2020-07-14):
ST-Link确实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