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单片机SC92F7321 IAP 如何引导?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04-01):
在赛元单片机的手册中看到可以用IAP 写code区和eeprom区。但没有说明怎么写引导程序。如果我需要远程升级怎么弄?有弄过的大神吗? 求指教。

楼主:
大神指导下啊。如何远程升级?如何利用IAP升级呢。

网友A:
先尝试IAP 的方式,是否已经可以操作读/写 1BYT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尝试IAP 的方式,是否已经可以操作读/写 1BYTE了

可以的,可是我没有看到把数据给写到code区的哪个位置和怎么引导。

网友A:
请用压缩包资料进行远程升级

赛元Bootloader开发资料包V2.0 .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压缩包资料进行远程升级

非常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压缩包资料进行远程升级

我这里应答的明明是 AA 02 EF 它为什么还是提示 应答错误 呢?是哪里没操作好还是? 而且我直接点 “更新程序”  我这里会收到两个 AA 01 EF  但是我分开一步一步的来,又是正常的。能给予指导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压缩包资料进行远程升级

我关掉 “接收到应答信号再发下一帧”  然后直接分步的点击 命令1   命令2    “按规则打包后发送更新内容9” 命令3   命令4   直接这样 引导出的程序又运行不正常。估计是数据包哪里漏了。  我直接在keil里先下载APP 再下载bootloader  把 “擦除” 的勾去掉了 这样引导进去就能正常运行,所以压缩包中的那个IAP串口的下载软件可能有问题。我用 其中的demo也是一样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