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P2315外围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9-04-01):
【不懂就问】
【1】MP2315的外围电路设计中,图1VCC左侧的(蓝色方框处)和AAM左侧(绿色方框处)都是连接在左上角Vin(6-24V)处吗?
【2】说明手册中,AAM的作用是根据负载大小决定是否连续工作模式,这时指电流连续吗?
【3】但是VCC引脚指的是偏压,这个怎么理解,最下图中图2,没看懂VCC作用

  图1

   图2

网友A:
1. VCC不可以连VCC。接一个电容到GND就可以了。AAM可以选择是连VCC还是用一个电阻连GND,选择器件的工作模式。
2. 因为是同步开关,CCM可以理解为连续导通模式,可能跟电流连续模式概念稍有不同。
3. 它内部产生一个稳压供应内部电路,但需要外接一个去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VCC不可以连VCC。接一个电容到GND就可以了。AAM可以选择是连VCC还是用一个电阻连GND,选择器件的工作模 ...

谢谢 明白了 有累计了不少

网友A:
VCC不可以连V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名叫VS_out或类似,以免跟输入混淆。TI器件脚位命名有这困扰。其实就是內建稳压器,但为了旁路和取用, ...

谢谢 已经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