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开关在流量调节方面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9-04-01):
流量开关在流量调节方面的注意事项:
1)流量开关出厂调节在最小流量值附近,在使用时不能调到低于出厂设定的位置,以免导致开关无法恢复到“无液流”的位置;
2)如果需要调高流量值,应该沿着顺时钟方向旋转调节螺丝。在调高出厂设定值后若需要调低流量值,可以沿着逆时钟方向旋转调节螺丝;如果流量调节过高,在低流量时将无法带动流向片,开关无法动作。如果流量调节过低,开关会过于灵敏从而产生误动作;
3)封漆的设定螺丝不可调节。否则一旦变动便会破坏流量开关的控制或造成调节失效而无法工作;
4)调节结束后,检查流量开关的设定值是否不低于出厂设定值,按动主杠杆数次,检查主杠杆回复时开关是否有“咔嗒”声,如果没有,应沿着顺时钟方向旋转调节螺丝直至杠杆回复时发出“咔嗒”声。

网友A: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