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小信号怎么处理好?

楼主:
项目要把一个Vpp为20mV的小信号(频率2Hz,带1V的直流偏置)放大到0~4V。
信号比较弱,还要直流成分,请问怎么处理才好?
我准备用一个带通滤波器滤掉高频噪声和直流成分后再放大到0~4V。
请问用RC滤波合适还是用运放搭个有源滤波电路好?

网友A(2019-04-01):
用有源低通滤波+放大就可以了,信号幅值不算小,比较容易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源低通滤波+放大就可以了,信号幅值不算小,比较容易处理

嗯,但是我的交流信号20mV要放大几乎200倍到0~4V(峰峰值4V,直流偏置2V),如果放大信号包括1V的直流成分,后面的偏置要非常精准的抵消成10mV才行,这种电路是不是不太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但是我的交流信号20mV要放大几乎200倍到0~4V(峰峰值4V,直流偏置2V),如果放大信号包括1V的直流成 ...

直流分量一个隔直电容就干掉了,不会被放大,这里单级放大就可以了,对运放的Vos要求很小

网友B(点评):
大电容或RC很大,导致稳定时间会很长,不如用直流放大加直流消除电路,终极方案相干放大。如果成本允许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分量一个隔直电容就干掉了,不会被放大,这里单级放大就可以了,对运放的Vos要求很小 ...

我的仿真如下:

去掉直流成分后,信号就有负电压了,运放是不是要双电源供电,能不能单电源供电?

网友A:
运放单电源供电,用反相输入放大下,同相端给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单电源供电,用反相输入放大下,同相端给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即可

嗯,但是这样又会在信号中加入直流成分,后续放大会一起放大,限制了放大倍数;
对于一个有很大直流成分(如1V)的交流小信号(如20mV),我希望过滤掉直流成分后,对信号进行200倍的放大;
是不是要精确的控制偏置的电压,让它等于交流信号的峰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但是这样又会在信号中加入直流成分,后续放大会一起放大,限制了放大倍数;
对于一个有很大直流成分 ...

你理解有误!
有隔直电容去除直流分量,直流分量不会被放大。输出不用串接隔直电容,交流信号就是叠加在所设置的直流分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有误!
有隔直电容去除直流分量,直流分量不会被放大。输出不用串接隔直电容,交流信号就是叠加在所 ...

恩,交流信号和添加的直流分量可以设置不同的放大倍数。
我做了仿真,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前面RC滤波后,直接进行放大,
因为偏置电路的引入,通过高通滤波后的VF3收到了衰减。

如果在放大和滤波之间加一个隔离,就没有这个问题。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解决?
如果要加一个运放做隔离的话,前面那个运放还是得双电源供电。

网友C(点评):
10u电容对2Hz信号来说容抗不小,将近8k。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交流信号和添加的直流分量可以设置不同的放大倍数。
我做了仿真,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知道原因了:我分析放大倍数的时候没有将前面的电路算进去,高通滤波那个999K的电阻也参与了设置放大倍数,导致增益很小。

网友D(点评):
楼主这里公式 ,能赐教一下吗?

网友D(2019-06-03):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我分析放大倍数的时候没有将前面的电路算进去,高通滤波那个999K的电阻也参与了设置放大倍 ...

那里怎么计算的

网友B:
如果不想用相干交流调制与检波方案的话,且信号源的输入阻抗足够低,建议用零漂OP作输入级,后级用DC消除电路扣掉直流,可保证足够的精度,不足之处是响应时间会延长。

网友E:
买个好运放不就得了,只要开环增益足够大随便折腾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