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根线的通讯协议

楼主(2019-04-01):
    单根线的数据传输的通讯协议,一般怎么解析???说明自定义的不是单总线协议,时间精度us级别。目前想到两个方法,一个用定时器不停刷然后计算脉冲时间,在做判断。一个是用捕获方式来搞,捕获每次上升或者下降沿的间隔时间,然后在做处理。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处理比较好了,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
目前在用标准的单线总线协议典型的有:1 Wire和HDQ
内核都是开漏输出,双向通信,多主机挂接。你可以自行度娘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用标准的单线总线协议典型的有:1 Wire和HDQ
内核都是开漏输出,双向通信,多主机挂接。你可以自行度 ...

单总线,最典型的的就是DS18b20,作为主机这些协议很好写,按照协议给个脉冲,按照脉冲读取数据就行了。不过作为从机,怎么反过来解析,就感觉不怎么好弄了,目前有个东西要搞的,就是相当于解析一断有规律的脉冲,也就相当于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