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运放±15v电源,需要两个开关电源吗,顺便求推荐

楼主(2019-04-01):
需要给运放供电,买个自带正负15的还是要俩15v的反接上去

网友A:
没成本压力直接购买个电源模块。
自己设计的话用电荷泵产生负压,不过通常都是正负12V,-15V估计可选的电荷泵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成本压力直接购买个电源模块。
自己设计的话用电荷泵产生负压,不过通常都是正负12V,-15V估计可选的电荷 ...

打算买几节电池组合一下,应该也行吧

网友B:
如果是量产的产品,电池组不是好的选择,除非是很特殊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量产的产品,电池组不是好的选择,除非是很特殊的应用

只是做个毕设,不太想用220v,答辩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算买几节电池组合一下,应该也行吧

如果电池组合后的电压可以满足MAX232芯片供电,可以用MAX232生成运放的正负电源,但是要注意功率是否够。别的方法就是买一个电源模块,直接输出正负电源,都比较方便。

网友C:
RE: 运放±15v电源,需要两个开关电源吗,顺便求推荐

引用 楼主:
打算买几节电池组合一下,应该也行吧

如果电池组合后的电压可以满足MAX232芯片供电,可以用MAX232生成运放的正负电源,但是要注意功率是否够。别的方法就是买一个电源模块,直接输出正负电源,都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池组合后的电压可以满足MAX232芯片供电,可以用MAX232生成运放的正负电源,但是要注意功率是否够。 ...

不用max232,直接用两组电池行吗,一组我怕功率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max232,直接用两组电池行吗,一组我怕功率不够

你的两组电池是多少V,多大电流?根据你的电池的电压,你按照金升阳的电源模块选一个合适的电源,就啥都解决了,输出正负15V的不同功率的电源模块很多,外围也没啥元件,简单。

网友D:
功率不大的话用两组电池就可以,根据你需要的电压来确定电池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