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各位大神,为何我的ADC采集电压和万用表不一致?偏差10mV

楼主(2019-04-01):
各位大神,用PIC32MX759F512L单片机,使用ADC进行采集3V的电压,用四位半万用表,测量的数值是3.0004V,单片机采集的电压是3.0190V。想知道为啥有这么大的偏差?配置如下图

网友A:
你要看参考电压和分辨率,以及测量的原始数据,换算后的可能存在计算误差。

网友B:
你ADC的参考电压是多少?
你看ADC转换的公式, Vin/Vref=AdcValue/1023, 是跟MCU ADC的Vref相关的..\
另外, ADC转换过程中, 足够的充电时间也非常重要..
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参考电压和分辨率,以及测量的原始数据,换算后的可能存在计算误差。 ...

谢谢大神回复,问题解决,发现万用表每次采集的电压都比单片机大20mV,
验证方法是测量3.3V稳压芯片和5V稳压芯片,万用表每次都比单片机大20mV,所以不纠结了,程序里面补偿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ADC的参考电压是多少?
你看ADC转换的公式, Vin/Vref=AdcValue/1023, 是跟MCU ADC的Vref相关的..\
另外, A ...

谢谢大神回复,问题解决,发现万用表每次采集的电压都比单片机大20mV,
验证方法是测量3.3V稳压芯片和5V稳压芯片,万用表每次都比单片机大20mV,所以不纠结了,程序里面补偿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