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芯片IC SLM6900

楼主:
预设三节12.6V,四节16.8V充电,同时支持通过外围分压电阻设置任意大小的充饱电压,可支持五节、六节充电。
概述
SLM6900 是一款支持多类型锂电池或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电路,它预置了三节或四节锂电池充电模式,同时,也支持通过外围分压电阻调节的其它输出电压模式。它是采用300KHz固定频率的降压型开关转换器,因此具有很高的充电效率,自身发热量极小。

SLM6900 包括完整的充电终止电路、自动再充电和一个精确度达±1.0%的充电电压控制电路,内部集成了输入低电压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芯片及电池温度保护等多种功能。

SLM6900 采用TSSOP-14L封装,外围应用简单,作为大容量电池的高效充电器。

特征
■ 300KHz固定开关频率
■ 预设三节或四节锂电池输出电压或充饱电压通过外围分压电阻设置
■ 输出电压精度达到±1.0%
■ 充电状态双输出、无电池和故障状态显示
■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750uA
■ 低电压涓流充电功能
■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 电池温度监测功能
■ 极高的防浪涌电压能力
■ 采用带散热片的TSSOP-14L封装

绝对最大额定值
■ 输入电源电压(Vin):-0.3V~45V(瞬时)
-0.3V~30V(持续)
■ COMP:-0.3V~7.5V
■ 其它脚:-0.3V~VIN+0.3V
■ BAT 短路持续时间:连续
■ 最大结温:145℃
■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85℃
■ 贮存温度范围:-65℃~125℃
■ 引脚温度(焊接时间10 秒):260℃

应用电路

网友A(2019-04-02):
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

网友B:
请推荐1颗单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芯片,谢谢

网友C(2019-06-17):
引用 网友B:
请推荐1颗单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芯片,谢谢

TP4057

网友D(2019-09-16):
这芯片稳定吗?还有谁推荐一些其他3节锂电池的PMI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稳定吗?还有谁推荐一些其他3节锂电池的PMIC

VAS517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稳定吗?还有谁推荐一些其他3节锂电池的PMIC

TSSOP-14封装。实测2A充电效率可达95%以上,最大可支持6A输出,稳定高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TSSOP-14封装。实测2A充电效率可达95%以上,最大可支持6A输出,稳定高效。

台湾的?

网友F(2019-11-21):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稳定吗?还有谁推荐一些其他3节锂电池的PMIC

ZCC6688 3A 开关型同步降压多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F(2020-04-03):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稳定吗?还有谁推荐一些其他3节锂电池的PMIC

ZCC6688一到四节锂电充电IC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稳定吗?还有谁推荐一些其他3节锂电池的PMIC

SH39F003   3-5 串  集合了AFE和MCU的智能锂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H(2020-05-15):
有没有推荐8串的锂电池充电芯片?20771918艾特qq.com

网友I(2023-05-26):
不太建议这个,不良的概率太高了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