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行业必看,铝基板焊盘及布线设计技术规范

楼主:
01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铝基板贴片封装焊盘设计及布线设计
02术语&定义
印制电路板的走线:印制电路板的走线即印制电路板上的导线,是指 PCB板上起各个元器件电气导通作用的连线。印制电路板的走线具有长度、宽度、厚度等属性。 中国IC交易网
PCB 封装:PCB 封装就是把实际的元器件各种参数(比如元器件的大小、长宽、直插、贴片、焊盘的大小、管脚的长宽、管脚的间距等)用图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焊 盘:焊盘是电路板上用来焊接元器件或电线等的铜箔。
Mark 点:Mark 点也叫基准点,是电路板设计中 PCB 应用于自动贴片机上的位置识别点。
V-CUT:又名 PCB 板 V 槽刀,主要用于 V-CUT 机上面对印制线路板(PCB 板)上切削加工出 V 形槽的刀具,以方便单个电路板的加工成型。
03设计原则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铝基板贴片封装焊盘设计及布线设计
根据实物设计焊盘如下:
焊盘长度:
在焊点可靠性中,焊盘长度所起的作用比焊盘宽度更为重要,焊点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焊盘长度,其尺寸的选择,要有利于焊料融入时能够形成良好的弯月轮廓,还要避免焊料产生侨连现象,以及兼顾元件的物理尺寸偏差;如图 1 所示,焊盘的长度 B 等于焊端的长度 T,加上焊端内侧的延伸长度 b1,再加上焊端外侧的延伸长度 b2,即 B=T+b1+b2。
其中 b1 的长度(约为 0.05mm~0.6mm),有利于焊料熔融时能形成良好的弯月形轮廓的焊点;b2 的长度(0.25mm~1.5mm)主要以保证形成最佳的弯月形轮廓的焊点为宜;

焊盘宽度:
对于LED元件,焊盘的宽度一般在元件引脚宽度的基楚上加数值的范围在0.1~0.25mm之间。
注:焊盘的宽度应等于或稍大于焊端的宽度

焊盘长度 B=T+b1+b2
焊盘内侧间距 G=L-2T-2b1
焊盘宽度 A=W+K
焊盘外侧间距 D=G+2B
式中:L 为元件长度;W 为元件宽度;T 为焊端长度;b1 为焊端内侧延伸长度;b2 为焊端外侧延伸长度;K 为焊盘宽度修正量;
对于矩形元器件焊盘延伸长度的典型值:
b1=0.05mm,0.10mm,0.15mm,0.20mm,0.30mm 其中之一,元件长度越短取值越小;
b2=0.25mm,0.35mm,0.50mm,0.60mm,0.90mm,1.00mm 元件厚度越薄取值应越小;
K=0mm,0.1mm,0.2mm 其中之一,元件宽度越窄取值越小。
04焊盘连线的处理要求
为提高焊盘与导线连接机械强度,避免因导线受到拉扯将焊盘拽掉,应该在印制板焊点附近钻孔,让导线从板的焊接面穿绕过通孔。
再从焊接面焊接将导线排列或捆扎整齐,通过线卡或其他紧固件将线与板(或是灯具壳体)固定,避免导线因移动而折断,避免导线在受外力时将焊盘拽脱落,移动便携式灯具由于铝基板和空间小不做此要求。

网友A(2019-04-02):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好帖子啊!帮你顶住啊!

网友B:
很不错的帖子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