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信号自激问题

楼主(2019-04-01):
电路原理如图所示:输入信号为信号发生器发出的峰峰值3V50Hz的电压信号。
输入输出波形如图所示,输入信号为50Hz正弦信号,输出波形畸变。

楼主:
电路图中,U29的1脚、7脚、8脚波形均正常,14脚输出波形畸变

楼主:
可以通过增加补偿电容的方式得到一个正确的输出信号,但是要分析一下为啥会出现自激呢,我查MC33274可以实现单位增益放大,求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
主要想知道如何确认是自激引起的输出畸变,如何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想知道如何确认是自激引起的输出畸变,如何测试?

如果是自激振荡,不论怎么改变输入幅值,输出都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激振荡,不论怎么改变输入幅值,输出都不变化。

先感谢回复。你的意思是我的输出波形不是因为自激产生的?我的输出波形拉开以后是2.4MHz的正弦信号啊。

网友B:
不像自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感谢回复。你的意思是我的输出波形不是因为自激产生的?我的输出波形拉开以后是2.4MHz的正弦信号啊。 ...

改变下前面输入的幅值看看输出是否有变化

楼主:
但是在反馈电阻两端并一个100pF的电容,输出波形就正常了,这电容不就是调节相位裕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下前面输入的幅值看看输出是否有变化

改变输入信号后,输出跟着输入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变输入信号后,输出跟着输入变

那就不是自激振荡了。
干扰、电源耦合等等都可能造成上面的情况,反馈臂上并联电容后既做了相位补偿,又有低通滤波作用

网友C:
楼主电路中前面U29A、U29B、U29C构成衰减电路其实可以用两个电阻(R1,R2)分压替换,电路大大简化而且不会自激,线性更好。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中前面U29A、U29B、U29C构成衰减电路其实可以用两个电阻(R1,R2)分压替换,电路大大简化而且不会 ...

谢谢!首先输入信号是差分输入信号,其次输出信号是一正一反,正反两路信号同时给下级的差分输入电路了,所以这个电路用了4级,实际上3级应该可以的。另外一个问题,您画的这个电路不需要反馈回路增加电容吗?

U29D反馈回路可以增加电容。就是加强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自激振荡了。
干扰、电源耦合等等都可能造成上面的情况,反馈臂上并联电容后既做了相位补偿,又 ...

        感觉这个不像是普通的干扰信号那么简单,但是我又没有分析出来,尴尬。您的意思是只要自激就不可能变化吗?另外补充一点,没有办入信号的时候,输出也没有波形,这点看起来有点不像自激,纠结中。
        有几个疑问咨询一下:1、常用电路设计中,反馈电容你们都加吗?2、同相比例运放电路和反相比例运放电路发生我这个问题的原因相同吗?3、遇到我现在这样的问题,用什么方法或什么仪器能够比较清晰的找到问题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中前面U29A、U29B、U29C构成衰减电路其实可以用两个电阻(R1,R2)分压替换,电路大大简化而且不会 ...

还有一个问题啊,您说的您这个电路不会自激原因是啥?线性更好又是因为啥?烦请赐教,谢谢。

@xmar :好的,电源退耦现在一般都是只用一个0.1uF的电容,再加一个10uF的试试就可以了吧,后面我贴的图有个两级的放大电路也是这个问题,我再试试一级的电路吧。
@zilanwy :你可以实际试一试:加强芯片电源退耦滤波、减少放大级数,如12楼的电路。
@xmar :嗯嗯,有道理,内部的这个事情我还真没想,尴尬。这样想的话还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是因为运放电源供电电源的问题,所以才导致板子上的运放出现的干扰频率是一样的?要不怎么会都是这个2.4MHz的频率呢
@zilanwy :4个运放都在一个IC芯片内,都是一个电源供电,而芯片供电电源存在内阻,不同运放级通过电源内阻发生寄生耦合(退耦电容就是消除这个耦合),导致自激振荡,不一定是芯片外部元件引起的自激。
@xmar :谢谢回复,正好有您回复这个问题的疑问,多级运放相移大我可以理解,但是对于第4级运放来说,他的输入信号就是第三级的波形,那么第四级的输出反馈到第三级的输出,这不就是一级的放大系统吗?为啥会牵扯到多级运放频偏的问题呢?
运放有非线性失真,电阻几乎没有。
多级放大器相移大,容易自激。改为一级运放就不会自激了。无源电阻(R1,R2)当然比有源器件(运放,还是多级运放)的线性好很多。

楼主:
       遇到这个问题以后,看资料遇到了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这两个概念(以前学过,工作后没用过),然后再看就是极点和零点,再看相关内容就是X大师他们的理论,看蒙了。我想对于大多数工程师来说,关注的是如何简单快捷的找到问题解决问题,再高深点的不太适合大众。还是想大师们先普及一下常规方式方法,拜谢大师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有谁会计算多路反馈有源滤波器的环路增益吗?

十分感谢!先是大概看了一遍这个贴子,十分完美,正好适合我这种啥都不懂的,就是感觉我还不如陌上的水平,我估计要消化更久,尴尬。以您的经验看,我这个波形是啥情况啊?
另外问一下,用MATLAB可以实现你的Mathematica的仿真结果吗?手里正好有matlab的书,尴尬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在反馈电阻两端并一个100pF的电容,输出波形就正常了,这电容不就是调节相位裕度的吗。。。 ...

你的反馈电阻是10k,并联了100pf电容阻抗在2.4mhz 时只有660ohm。放大倍数下降了10几倍,看起来波形也会像正常。
而100p//10K 补偿的相位点不在2.4mhz。在160khz

所以不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在反馈电阻两端并一个100pF的电容,输出波形就正常了,这电容不就是调节相位裕度的吗。。。 ...

你把输入的10k电阻左边接地。按照你的判断它应该仍然自激。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先是大概看了一遍这个贴子,十分完美,正好适合我这种啥都不懂的,就是感觉我还不如陌上的水平 ...

Matlab 也有符号运算功能,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至于整个(放大器)系统,用 Simulink 进行仿真、优化可能更方便一些。

电路有两路,猜是一样的结构(?),看看是否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反馈电阻是10k,并联了100pf电容阻抗在2.4mhz 时只有660ohm。放大倍数下降了10几倍,看起来波形也会 ...

嗯嗯,谢谢,这样理解就是相当于在2.4MHz的时候波形被抑制了。
哪这个2.4MHz的信号怎么产生的呢,我的板子上好多这种信号处理电路,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具有共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tlab 也有符号运算功能,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至于整个(放大器)系统,用 Simulink 进行仿真、 ...

整个线路板上类似的电路好多路,有的用的是两级运放,有的三级,但是没加电容的,输出均有这个问题。另外:National Instruments这个仿真软件可以不。
下图中第二级输出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像R167连到IN4+的电阻誤配成很大的电阻值。

5555大佬,电阻我测试过了,4.989K,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个线路板上类似的电路好多路,有的用的是两级运放,有的三级,但是没加电容的,输出均有这个问题。另外 ...

第一级是个低通滤波器。
在顶楼的图中,最后一级是反相器。由此可能使得相位上满足了自激的条件……

试试接成跟随器,看是否解决问题。
如果还是这样,只能等行家来剖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级是个低通滤波器。
在顶楼的图中,最后一级是反相器。由此可能使得相位上满足了自激的条件……

看了你的那个贴子,你就是行家啊。现在问题解决方法已经有了,我是在寻找问题的根源,然后和大佬们交流一下,学习点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那个贴子,你就是行家啊。现在问题解决方法已经有了,我是在寻找问题的根源,然后和大佬们交流一 ...

这个要找根源比较难,因为影响因素太多,干扰、串扰、电源退耦、走线分布电容、运放自身输入电容、输出阻抗、相位裕度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影响。
一般设计时,反馈臂最好预留并一个电容的位置,就是为了预防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找根源比较难,因为影响因素太多,干扰、串扰、电源退耦、走线分布电容、运放自身输入电容、输出阻 ...

借此机会,看看能不能通过JACK315大佬的帖子算出来,毕竟如果设计的时候能了解到电路的稳定性最好,经验让我变成了应用工程师,尴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借此机会,看看能不能通过JACK315大佬的帖子算出来,毕竟如果设计的时候能了解到电路的稳定性最好,经验 ...

就是工程数学里所讲的那种,定量计算、定性分析
不同的PCB走线下是难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工程数学里所讲的那种,定量计算、定性分析
不同的PCB走线下是难以计算的 ...

说实话,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下结论,现在确定不是自激这种情况吗?还有就是自激在没有输入的时候就一定有输出吗?我还是想再看一下,大概下个确定的结论,至于JACK315大佬的那个理论计算我只能下来慢慢学,牵扯到的东西太多,我估计结贴前做不出来,总有种尴尬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那个贴子,你就是行家啊。现在问题解决方法已经有了,我是在寻找问题的根源,然后和大佬们交流一 ...

@gmchen 是真正的行家。这一块有很深的功底。
无论理论和实践,大部分人难以企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这样理解就是相当于在2.4MHz的时候波形被抑制了。
哪这个2.4MHz的信号怎么产生的呢,我的板 ...

可能你的示波器探头地线断了

楼主:
没啥好学的,只有一点点实际经验,反馈回路设计的时候留个电容的位置,设计电路图时如果不能撑控全部,那就想的全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gmchen 是真正的行家。这一块有很深的功底。
无论理论和实践,大部分人难以企及。 ...

我觉得我的电路图还不需要G大佬这样的大神吧,,,,,,感觉这图对G大佬太简单了

网友F:
这就是自激。6楼所描述的现象就是自激的典型特征。

28楼分析的原因很全面。再想深入下去,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自激。6楼所描述的现象就是自激的典型特征。

28楼分析的原因很全面。再想深入下去,就不好办了。

谢谢。正好借您的话算是结个贴。个人总结:输出信号在50Hz的正弦波上叠加的2.4MHz的正弦信号为运放特定频率自激引起的。增加反馈电容破坏了自激条件,所以输出正常。至于如何分析原因,如有兴趣可以按照Jack315大佬提的帖子里的算法去理论计算一下,我还在学习怎么算,有心得的朋友可以在帖子里交流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的电路图还不需要G大佬这样的大神吧,,,,,,感觉这图对G大佬太简单了 ...

呵呵,我前些日子没在家,今天刚刚回家,就看到这个帖子提到了我。JACK315将我神化了,当不起。
其实,15楼XMAR的回复是很有见地的。我在做第一个放大器时,也曾遇到与楼主相同的问题,最后的实验结果就是,这种自激确实与几个放大器在同一个芯片上有关!当时的实验方法很简单:就是将完全相同的电路用多个芯片(单运放或者双运放)实现,结果就不再振荡了。
这里的耦合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公共的电源与地线,解决的办法是加强退耦,注意退耦不仅仅是加大退耦电容,退耦电容在电路中的实际位置可能更重要,应该将退耦电容尽可能靠近芯片的引脚,退耦电容的接地也要仔细考虑。
第二个是芯片内部的耦合,就是所谓的串扰,信号频率越高这种串扰越严重。
针对楼主的这个电路,减少放大级数是一个最合适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前些日子没在家,今天刚刚回家,就看到这个帖子提到了我。JACK315将我神化了,当不起。
其实,15 ...

谢谢G大佬回复,昨天用Multism仿真了一下,幅频特性曲线一直不到0DB,不晓得啥原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前些日子没在家,今天刚刚回家,就看到这个帖子提到了我。JACK315将我神化了,当不起。
其实,15 ...

认出真正的行家,偶还是略有眼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