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额定电流、额定电压,额定功率

楼主(2019-04-01):
很困惑。有个BLDC三相电机,额定电压是24V, 额定电流标着16A,额定功率标找200W,请问这三者关系怎么样?

另外,百度了下,三相电机P=sqrt(3)*U*I*cos(a),按照这个公式算的话,也凑不到上面那个BLDC的参数上去啊?求教

楼主:
不解,这种BLDC或者永磁同步电机,这些个电流电压,功率什么关系,我选驱动模块,比如IPM模块,电流选多大的。

楼主:
比如,IM513-L6A   这个IPM,指标写着电机电流有效值为:2.5A;  额定电流写着10A, 600W,电压最大600V,请问这个电流我根据哪个选?10A还是2.5A?

网友A:
看你最终负载需要多大功率啊,留足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