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引脚高电平获取来源分析

楼主(2019-04-01):
【不懂就问】
图中功放芯片的CMUTE引脚在高电平才使得功率管导通,拉低第17引脚,
使得功放芯片实现静音功能
但是左侧的CMUTE信号如何获得高电平呢,芯片的推荐电路也只是到这儿了
Q3无需外接上拉电阻到电源,
左侧CMUTE的信号来源难道是控制芯片?STM32 或者单片机?

网友A:
这个2n7002MOs管高电平导通,应该有控制芯片吧,或者通过按键控制,按一下就静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n7002MOs管高电平导通,应该有控制芯片吧,或者通过按键控制,按一下就静音了 ...

谢谢 已经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