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二极管可能会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9-04-01):
量封装尺寸应该是 LL34
我所测量得在原理图上是这样的。(电源采用9V供电)
看某宝上相似的器件,可能是稳压二极管。但感觉在这里使用这东东作用不大阿?难道是怕4700uf的电容(10V 4700uf)瞬间放电烧了电机芯片?

网友A:
4148吗?应该就是防止电容放电,控制电流流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48吗?应该就是防止电容放电,控制电流流向的

你这样说应该更有道理。原来我认为怕电容瞬间放电过大,容易烧了l9110s的电机芯片。但再查了一下该芯片最大支持12V电压,而这个电容也就4700uf 10V。按理怎么放电也不会超过12V的了。也就是更有可能是防止电流反向冲去电池那边了(电池只有9V,用过一定电量就更加没有9V了,形成了高低压差.....)

另请教一下,为什么会认为4148呢?相似功能的二极管也有很多。是因为黑色环吗?(我看其它二极管倒是偏蓝色居多,倒是4148的确是黑色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应该更有道理。原来我认为怕电容瞬间放电过大,容易烧了l9110s的电机芯片。但再查了一下该芯片最 ...

只是长得像4148,因为我用过这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