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TIM一样的设置,我的ARR不能小于500 而人家的可以

楼主(2019-04-01):
TI, pi, IO, gp, GPIO
  利用STM32F103RCT8写一个马达驱动程序,要求频率高达300K。利用PWM比较输出。同事利用库函数,我写寄存器,完全按照利用库函数的同事程序一直。同事的  arr  可以小到179,而我的就不能低于500,所以我的频率最大只能66.6K,而同事的可以达到400K,是设置问题,还是系统时钟或者外设时钟的选择问题。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付同事库函数设置以及本人的寄存器设置: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2的PWM脉冲波形        GPIO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TIM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初始化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3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比较输出模式 输出PWM 预装载************************/

void TIM3Compare_output_PWM(u16 arr,u16 psc)    //比较输出PB5 TIM3->CH2
{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
        RCC->APB2ENR|= 0x01 ;   // 辅助功能IO时钟使能

        RCC->APB2ENR|=1<<3;       //PORTB时钟使能
        AFIO->MAPR &= 0xFFFFF3FF ; //部分映像(CH1/PB4, CH2/PB5, CH3/PB0, CH4/PB1);
        AFIO->MAPR |= 0x00000800 ; //TIM3_REMAP[1:0]:定时器3的重映像 (TIM3 remapping)
        GPIOB->CRL&=0xFF0FFFFF;   //PORTB5推挽输出 输出最大频率50M
        GPIOB->CRL|=0x00B00000;   //PORTB5复用功能推挽输出

        TIM3->ARR = arr ;  // 重载值改变输出频率
        TIM3->PSC  = psc ; //预分频器
        TIM3->CR1  = 0x00 ; //计数器分频比为0 ,向上计数
        TIM3->EGR = 0x01 ; //立即重装模式
        TIM3->CCER &= 0xFFEF ;
        TIM3->CCER |= 0x0010 ;  //TIM3 OC2CH  相应信号输出 输出电平高
        // TIM3->CR2      //  采取默认值即可
        TIM3->CCMR1 &= ~0x7300 ;  //禁止了输出寄存器的预装载使能
        TIM3->CCMR1 |= 0x7080 ; //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3->DIER |= 0x0004;  //1234位分别对应1234通道,值分别为2 4 8 16  允许捕获比较中断

        TIM3->CCR2 = 500 ;
        //NVIC_Init(0,0,TIM3_IRQn,2);//组2,最低优先级
        TIM3->CR1  |= 0x01 ; //使能计数器
}

网友A:
肯定内部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内部不一样的。

已经搞定,是PWM的占空比问题。也就是TIM3->CCR2的设置问题。占空比太小了,导致没有波形。至于这个比较值的取值范围如何,判断得根据频率调试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是PWM的占空比问题。也就是TIM3->CCR2的设置问题。占空比太小了,导致没有波形。至于这个比较 ...

说的是,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太棒了。

不客气!!共同进步。

楼主(2019-07-23):
引用 网友A:
肯定内部不一样的。

是占空比问题!

网友B:
TIMx_Period必须大于TIMx->CCRx,
既然CCR2=500,arr最小当然是CCR2+1了。

楼主(点评):
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