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大神:win7系统自动禁用CH340和PL2303串口。

楼主(2019-04-01):
        求助大神们一个问题,我在win7 32位系统上安装了ch340和PL2303驱动后,连接设备,能够在设备管理器上看到连接的串口,但是过一会儿串口就会被系统禁用,重新启用后会再次被禁用。
网上都讲无法发识别或者说串口设备上出现黄色感叹号的问题,我这些都没有,就是一连上,一会儿就被禁用了。
同样的USB接口,连接过惠普1020打印机,USB应该没有问题。
感谢您的关注,更期待有效的办法。

网友A:
我也问一下啊!!!!!

网友B:
系统是不是有 USB 限制?会不会有病毒?如果 IT 允许的话,建议用 MSDN 纯净版 Windows 安装盘重装一次试试看。(一定不要用所谓 Ghost 版)

网友C:
用BUSHOUD 捉数据分析

网友D:
是不是装了360等垃圾软件?

网友E:
不可能啊  WIN7 WIN10都没有限制啊  32位和64位区别?

楼主:
以前电脑是xp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有时间的时候换个系统吧。杀毒软件啥的都没有装,bushold这种工具我也没有。先换台电脑搞了。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F:
WIN7 装CH340  PL2302都很好呀 ,WIN10才是痛苦

网友G(2019-08-27):
沁恒官方技术论坛截取的,希望能有所帮助
设备管理器出现感叹号设备说明硬件已经被系统枚举到了,但是驱动未安装或者驱动不匹配,此时需要做以下操作:

     ★ 从沁恒官网上下载最新的芯片驱动,链接地址为:http://www.wch.cn/download/CH341SER_EXE.html,安装时先点击卸载将可能存在的老版本驱动卸载删除,之后再点击安装新驱动;

     ★ 如果使用新驱动后问题仍然无法解决,那么查看系统驱动安装日志查看具体报错原因。日志系统路径为:C:\Windows\inf\setupapi.dev.log。打开日志,查找CH341 字样可以看到失败原因,之后再进行对应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