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2引脚中断太过灵敏怎么办?一不小心就触发中断了

楼主(2019-04-02):
配置成下降沿中断时,按一次按键有时会进入两次中断;配置成低电平触发中断又太过灵敏,手指不小心碰到按键裸漏的引脚时就触发中断了。

网友A:
找找大佬吧!!!!!

楼主:
知道咋回事儿了,按键没按下时单片机引脚处于浮空状态,很容易被干扰,开启引脚内部上拉后就OK了。

网友:
就是了,浮空的时候用手摸都会有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
浮空是个大忌,不过浮空引脚如果加个天线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
浮空的话肯定是不摸都可能跳变。

网友B:
边沿触发必须防抖啊,硬件上增加RC滤波,软件上也要做防抖处理。外部该上拉上拉,该下拉就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