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豆大小的虫子计数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9-04-02):
现在有一项目需要对虫子进行计数,当虫子爬过孔时,进行计数
现在自制红外光电对射,能检测到,但是虫子来回爬,造成误记
所以需要识别虫子的运动方向,但是虫子小,我没找到适合尺寸的小光电传感器
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不限于光电传感器,其他方案稳定也行。

您好,绿豆大小的虫子计数传感器,产品我们可以购买到吗,我这边是青岛的一家公司急需要,统计黄豆大小的虫子数量。可以加我好友,或者私信我吗?

网友A:
孔道搞长点,两端各放一个红外光电对射,就能判断方向,剔除重复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道搞长点,两端各放一个红外光电对射,就能判断方向,剔除重复计数。

孔道长了,连着进几个有可能,而且虫子也可能倒车

最好就是在虫子的体长范围内设置两束光,这样判断方向就稳妥了。

用光电传感器的方案,我只想到这个思路。不知其他大神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用激光吧,透镜聚焦成一条很细的线,就可以在虫子长度内设置两道光栅了。

网友C:
发射只用一个,接收管两个加个合适的遮光片分开就行了

网友D(2019-11-28):
您好,绿豆大小的虫子计数传感器,产品我们可以购买到吗,我这边是青岛的一家公司急需要,统计黄豆大小的虫子数量。

网友D:
您好,绿豆大小的虫子计数传感器,产品我们可以购买到吗,我这边是青岛的一家公司急需要,统计黄豆大小的虫子数量。可以加我好友,或者私信我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绿豆大小的虫子计数传感器,产品我们可以购买到吗,我这边是青岛的一家公司急需要,统计黄豆大小的虫 ...

给你发了站内信没见你回

南极鸟  4457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