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ICD 4 支持AVR了吗?还有支持高压编程吗?

楼主(2019-04-02):
请问ICD 4 支持AVR了吗?还有支持高压编程吗?谢谢。

楼主:
现在纠结要买ICD 4还是买PICKIT 4

网友A:
icd4 MPLAB X IDE 看到好像支持了,AS7.0里现在没有,高压编程是并口烧写的吧,肯定是不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d4 MPLAB X IDE 看到好像支持了,AS7.0里现在没有,高压编程是并口烧写的吧,肯定是不支持了 ...

请问是在哪里看到的?那现在新出的AVR芯片也有高压编程功能,怎么搞?

网友B:
ICD4肯定很贵吧

网友C:
新的TINY都是UPD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TINY都是UPDI了

UPDI也有高压编程部分啊,主要是考虑以后如果有锁死的情况可以解锁

楼主:
才600多而已,已经算便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哪里看到的?那现在新出的AVR芯片也有高压编程功能,怎么搞?

MPLAB X IDE 软件里看啊,5.10就可以看到

网友D:
工具促销啦...四折起!

网友A:
看了下以前的纪录,当年的ICD3 6折不带票700多,现在的ICD4 4折带票780,便宜多了,唯一不爽的是PICKIT4 现在要200多,当年的PICKIT3 只要10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LAB X IDE 软件里看啊,5.10就可以看到

那个只是IDE支持而已,调试器我没有,不清楚支不支持,官方文档又只说PICKIT 4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UPDI也有高压编程部分啊,主要是考虑以后如果有锁死的情况可以解锁

PICKIT4说明书里有说到UPDI的高压问题,PICKIT4应该是支持的,那个SNAP的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LAB X IDE 软件里看啊,5.10就可以看到

新建项目的时候选了xmega器件之后没法选ICD 4,只能选其他调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KIT4说明书里有说到UPDI的高压问题,PICKIT4应该是支持的,那个SNAP的不支持。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D:
在ICD4的read me里面有支持的型号列表, 例如:

网友E:
ICD4和pk4都应该支持高压,就那个便宜的snap不支持高压

网友F:
看看这个文档吧,不同的工具支持哪些器件一目了然。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Device_Support.pdf

Device Support
2/19/2019
v5.15 (Mplab X 版本)
2685 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