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TMS320240 DSP运算和电机控制功能实现SVPWM

楼主(2019-04-02):
利用TMS320240 DSP运算和电机控制功能实现SVPWM

摘要:本文给出了基于TMS320F240 DSP的SVPWM实现方法,该方法充分利用了TMS320F240 DSP片内电机控制模块的资源。同时应用于三相整流器系统中,实验结果证实所提出的实现方法是正确可行的。
关键词:空间电压矢量;数字信号处理器;事件管理器;整流器

1 引言
    由Lasschke F B提出的新型PWM控制方式——空间电压矢量(SVPWM)控制一经问世,就迅速在电机调速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SVPWM以三相波形整体生成效果为前提,以逼近电机气隙的理想圆形旋转磁场轨迹为目的,用不同的开关模式所产生的实际磁通去逼近基准圆形磁通,从而形成PWM波形。通过对隐含调制函数的分析[3],SVPWM其实是一种改进的PWM控制方法,其调制函数为正弦调制函数和三次谐波调制函数的叠加,其直流利用率比SPWM高出15.47%。将此控制方法与德州仪器公司的TMS320F240 DSP相结合可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与可靠性。

2 TMS320F240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简称DSP)是一种高速专用微处理器(MCU)。TMS320F240 DSP是德州仪器公司专门为电机控制应用而优化的工业用DSP控制器,具有实时算术运算能力,并集成了电机控制外围部件,使设计者只需外加较少的硬件设备,从而可以降低系统费用。图1为TMS320F240 DSP结构图。

TMS320F240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块:事件管理器(Event Manager,缩写为EV)。EV是面向应用优化的外设单元和高性能DSP内核的结合,可以为所有的电机类型提供高速、高效和全变速的先进控制技术。EV模块包括3个通用定时器、3个全比较单元、PWM电路、4个捕获单元、正交编码器脉冲电路、中断逻辑等功能模块。它能输出12路CMP/ PWM脉冲,直接控制电机功率驱动器。其中3个全(Full)比较单元各带有比较输出控制逻辑,以定时器1为时基,可分别输出2路(共6路)带可编程死区控制的CMP/ PWM脉冲。通过设置定时器1为不同方式,可选择全比较单元输出非对称PWM波形、对称PWM波形或空间矢量PWM波形。可编程死区控制可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受每个全比较单元的两路CMP/ PWM输出控制的功率器件的通断周期间没有重叠,防止上下桥臂的两个功率器件同时导通而引起的器件击穿,通过设置死区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DBTCON)相应位使延时时间发生作用。
3、SVPWM的实现

      在TMS320F240 DSP中要产生一个PWM信号,需要一个定时器来重复产生一个与PWM周期相同的计数周期,需要一个比较寄存器保持调制值。比较寄存器的值不断与定时器的值相比较,当两个值匹配时,在相应的输出端就会产生一个跳变(从低电平到高电平或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当两个值之间的第二个匹配产生或一个定时器周期结束时,相应的输出端会产生又一个跳变(从高电平到低电平或从低电平到高电平)。通过这种方法,所产生输出脉冲的开关时间就会与比较寄存器的值成比例。在每个定时器周期中,这个过程都会出现,但每次比较寄存器的调制值可以是不同的,这样在相应的输出端就会产生一系列脉宽可变的PWM信号。
为得到所需的PWM波形,需要对事件管理器寄存器进行配置,设置步骤为:
•设置和载入寄存器ACTR,提供输出动作控制的灵活性;
•如果需要死区,设置和载入寄存器DBTCON,其高8位作为死区定时器的周期值;
•初始化CMPRx,以调整PWM输出的脉冲宽度(占空比);
•设置和载入COMCON,设置为不能进行比较操作的模式;
•设置和载入COMCON,设置为能进行比较操作的模式(为确保所有的全比较输出的起始状态正确,COMCON必须被写入两次);
•设置和载入T1CON来启动操作;
•向CMPRx写入新的值。
用全比较单元产生对称的PWM信号,通用定时器1必须工作于连续加/减计数模式。在形成对称PWM波形的过程中,一个PWM周期内有两个比较值匹配:一个是在递增计数期间,另一个是递减计数期间。通用定时器1启动后,在每个PWM周期,比较寄存器均由新的比较值重写,以调整PWM输出的占空比,来控制功率器件的开关时间。因为比较寄存器是映象的,新的值可以在一个周期内的任意时刻写入。图2为全比较单元和PWM电路产生对称PWM波形的示意图。

SVPWM实现的部分程序如下:
ldp  #232
splk  #0000011001010101B,actr
splk  #1000,t1pr
splk  #0,cmpr1
splk  #0,cmpr2
splk  #1000,cmpr3
splk  #0000001000000111B,comcon
splk  #1000001000000111B,comcon
splk  #1010100001000000B,t1con
b  $

4、SVPWM在三相整流器系统中的应用
     将SVPWM应用于三相整流器系统中,其占空比算法采用文献4中提出的简单控制算法(如表1所示),基于TMS320240 DSP建立数字控制系统,图3为控制系统实验框图。

     5、结论
    利用TMS320240 DSP运算速度快和特有的电机控制功能实现SVPWM,并应用于三相整流器中,获得了较为理想的实验波形。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