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单片机PWRTE=ON的情况不能debug调试 进不了debug模式

楼主(2019-04-02):
本人用PIC16F18346 调试程序,PICkit 3进行debug,MPLAB X IDE V4.05  debug-->debug project, 报错提示: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cannot continue with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 PWRT enabled
Would you like MPLAB to changer the config setting(s) and continue?
NOTE:This will change configuration memory for this session only.It will not change the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in your code

选择yes结果: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for this failure are oscillator and/or PGC/PGD settings.

选择no结果: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cannot continue with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 PWRT enabled

Please fix the setting(s) and try the operation again.
Failed to program device

因此debug总是不能顺利进行。

1.此工程其他的同事PWRTE=ON可以debug!!!;
2.我的环境跟他们也没有相差:
   MPLAB X IDE V4.05
   XC8 V1.44
3.虽然PWRTE=OFF可以debug了,但是查了查资料,PWRTE=ON还是需要的!!为什么我的这么奇怪,会弹出这对话框?是哪里不对?寻求帮助!!

网友A:
把PWRT禁止掉

楼主:
能否添加下联系方式?
微信:yhy08090
或qq: 27930142

楼主:
操作后可以了,非常感谢,但是为什么同事可以不禁掉PWRT 是能正常debug的呢?

网友B:
也有碰到过相同的问题,现在处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碰到过相同的问题,现在处理好了

你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有人PWRT不禁掉也可以debug?

网友C:
进调试这个配置肯定是要关掉的。你的同事大概以前点YES的时候顺手点了不再提示

楼主(2019-07-10):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The most common causes for this failure are oscillator and/or PGC/PGD settings.

查了查oscillator 相关#pragma config FEXTOSC = OFF
#pragma config RSTOSC = HFINT32

PGC/PGD 这个搞不懂是什么了
怎么就影响调试了呢?

网友C:
这是个通用提示。有的器件有多组调试引脚,有的配置字可以关闭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