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自制 3A 充电宝控制板,求芯片推荐。

楼主(2019-04-02):
如题,我的 70Ah 充电宝电路板损坏,无法维修了。那个自制充电宝用了六颗松下 3200mAh 电芯,当初购买花了 210 元,而且性能还没有明显下降,弃之可惜。现在需要自制一块替换控制板,有芯片推荐的吗?

性能规格要求:充电插座输入 5V 不超过 10A,升压输出不少于 5V 3A,尽量允许充电同时对外供电。电池为六节 3200mAh 18650 并联。

网友A:
IP5328P。移动电源IC应该能满足吧。用过一些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5328P。移动电源IC应该能满足吧。用过一些还行。

这个支持同时充电和对外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支持同时充电和对外供电吗?

看他的最后一行,边冲边放是“可定制功能”,默认是没有的

网友B:
它充电和放电用一个电感,有利于成本和体积,但无法实现你需要的边冲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他的最后一行,边冲边放是“可定制功能”,默认是没有的

那么没有量的情况下就是不可能的了咯?

网友B:
现在充电宝都是白菜价了费那么大事就为了自己用真的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充电宝都是白菜价了费那么大事就为了自己用真的划不来。。。。

我用的电芯比绝大多数市售充电宝好得多:那个是松下生产的,特斯拉电动汽车同款。

网友C:
去充电头网看看充电宝拆解,选一个看得顺眼的方案就完事了

网友D:
以前用过深圳华之美的,你百度搜下自己选看看

楼主:
刚申请了深圳富满方案的样品。富满没有原生 3A 的版本,但支持两片升压芯片主从机模式,依然可以实现两路 2.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