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板子上电后RESET引脚一直为低

楼主(2019-04-02):
我的板子,单独给MCU供电+3.3V时,可以正常下载和运行。

通过板子上的LM2576-3.3给MCU供电时,上电后复位引脚一直为低电平。

LM2576-3.3输出电压的纹波在<100mv。

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用的MCU是STM32F103VBT6

网友A:
好像100mv纹波很小是的,
一般复位不好和电源上升速度有关,如果外部加是复位电路就检查一个

网友B:
会不会LM2576的工作还跟MCU有关联呢?

楼主:
就是普通的RC复位电路。

楼主:
LM2576-3.3的上升时间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