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27版本仿真断点消失不见怎么办????

楼主(2019-04-02):
不知道为什么重新进入仿真断点会看不见,但是全速运行会在之前的断点处停下

网友A:
是这样的啊! 可以的啊!!!!!

网友B:
应该是在汇编那里面了  以前的版本我用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我怀疑是代码优化引起的.   源代码和执行代码间没有了对应关系了吧
调试的时候, 可以把优化级别降低一点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重新安装就可以了,之前清理过注册表。

楼主:
现在还有就是伸缩线断断续续的;没办法收缩怎么函数怎么办?

网友D(2020-05-29):
同问,5.28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求解

网友E(2020-08-30):
楼主解决了么,同样的问题

网友F(2021-12-07):
这问题至今无解,看不见,全速却能停住,再打个断点,又提示重复打断点,换了多个版本的mdk,还是没用,如果有哪位仁兄找到了解决办法,还望能相告,多谢

网友F(2022-01-26):
再补充一下,目前来说,只有用jlink的时候会出现,用DAP调试的时候不会出现,同一个项目对比的

网友G(2022-03-07):
引用 网友F:
再补充一下,目前来说,只有用jlink的时候会出现,用DAP调试的时候不会出现,同一个项目对比的 ...

stlink也不会,你有啥办法没

网友G:
楼主知道解决方法没,jlink的断点确实会不显示

网友F(2022-04-27):
引用 网友G:
stlink也不会,你有啥办法没

目前无解,只好大部分时候都用DAP,不得不用JLINK的时候再用一下

网友H(2024-12-28):
请问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和楼主一样

网友I:
我最近在测试AI8051U  仿真一点没问题啊,STC的仿真进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