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 多功能校准仪输出 的毫伏信号不稳定,怎么办?

楼主:
项目用来测量太阳辐射表的输出信号(毫伏级),采集芯片为AD7793,24位AD,差分输入。

开启辐射光源,用万用表测量辐射表输出信号为1.410mV。用采集板测量,结果基本稳定在1.39-1.40mV,小数点第三位跳动;
信号线为2芯屏蔽线,屏蔽层在辐射表一端接外壳。 在电路板一侧,屏蔽层接地。

现为了测量采集板的精度,找来一个多功能校准仪,输出2mV信号到采集板,采集很不稳定,波动几十mV。
把表笔换为辐射表用的2芯屏蔽线,屏蔽层在电路板侧接地,采集仍然不稳定。尝试屏蔽层接大地,也不行。

请教大家,应该如何测量校准信号?

网友A(2019-04-02):
多功能校准仪的供电是220VAC?如果是,找个隔离变压器,把220VAC隔离一下。
另外,采集很不稳定的时候,用万用表并联上去,看看万用表的读数。如果万用表也跳动,那就不是采集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功能校准仪的供电是220VAC?如果是,找个隔离变压器,把220VAC隔离一下。
另外,采集很不稳定的时候,用 ...

有隔离电源,不起作用。采样一直不稳定。万用表测量校准仪输出是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隔离电源,不起作用。采样一直不稳定。万用表测量校准仪输出是稳定的 ...

那说明你的采集板抗干扰能力不行。
可以限制采集板的带宽来滤掉噪声,比如加低通滤波器,运放反馈回路加补偿电容,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你的采集板抗干扰能力不行。
可以限制采集板的带宽来滤掉噪声,比如加低通滤波器,运放反馈回路加 ...

用的AD7793直接采集,前面加了电阻电容一阶滤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AD7793直接采集,前面加了电阻电容一阶滤波。

没有电路图,帮不了

网友B:
先看看你的源的噪声有多大。

楼主(点评):
这怎么看啊,输出2mV的信号。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放大啊

楼主:
校准仪外壳与电路板地连接,把电阻电容的截止频率设置到20赫兹,就比较稳定了。

网友C:
这么小得信号,不加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得信号,不加放大电路?

好多成品的采集器,都是直接用AD芯片采集的。

从实际效果看,也可行。0.01mV-10mV信号采集与六位半万用表基本一致。误差小于5uV.

目前系统连接为:  高精度电压源输出到六位半万用表,同时经过两芯屏蔽线接入采集板,高精度电压源的外壳接大地,输入信号线的屏蔽层接电路板的地。

测量不稳定,把刚刚的现象我描述一下:
  1) 刚刚上电,电压源输出0mV,万用表显示0.010-0.011mV,采集板输出数据为0.007-0.008mV.
        之后,分别调整电压源输出0.01,0.02,0.05,0.1,0.5,1.0,2.0,10.0mV,这个过程有20多分钟,采样板输
        出的信号基本都是电压源输出值加几个uV值,瞬间跳动在1,2个uV.  过程一直正常。
   2) 但当输出调节到110mV时,输出值为110.104mV,然后缓慢下降,5分钟后,下降到107.600mV. 而万用表输出一直为110.102mV.
   3) 这时,我用手捏住屏蔽层,采样板输出值就开始上升,很快就上升到110.103mV,且能保持住,跳动2uV。保持这个状态几分钟,输出一直正常。
   4) 手松开信号线屏蔽层,输出正常。离开20分钟。
   5) 回来看输出信号,第一眼看时,输出110.102mV,但之后就开始下降。离开20分钟。再看,下降到98mV.
   6) 这时用手捏住屏蔽层,输出值瞬间变为83mV,之后慢慢上升,2分钟后上升到90mV。
   7) 松手屏蔽线屏蔽层,这时候调整电压源:
         (电压源输出)              (采样值)
         110.0mV                         88.xmV
         100.0mV                         85.xmV
        90.0mV                            87.1mV
        80.0mV                           76.1mV
        70.0mV                            68.xmV
        60.0mV                            58.xmV
        50.0mV                            50.005-50.006mV
50mV输出稳定 10分钟后,仍然输出 50.005-50.006mV

奇怪,稳定的时候,挺长时间也正常。昨天下午有段时间,1mV-110mV都正常。大概有一个小时。 期间,各个档位电压采集都正常且没有下降现象。

但上述现象的的确确存在。却存在时,采集板断电,再上电都不能恢复正常;采样值下降后用手捏住信号线的屏蔽层,会有升高;采样值下降后,采集板的地接大地(电压源外壳接大地),也不行。

网友A:
你的输入端对地是浮动的,没有直流偏置。AD7793 内部的直流偏置打开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端对地是浮动的,没有直流偏置。AD7793 内部的直流偏置打开了么?
...

打开直流偏置,确实没有慢慢偏移的情况了,但是测量精度大大降低了。  0输入时输出1-2毫伏,40毫伏输入时输出42毫伏。且瞬时波动在零点几毫伏。

后来在滤波电容上并联一个大电阻,   不使能AD7793的偏置电压,这时也有不稳定漂的现象。  但是稳定的时候,输出很准。波动2-3uV.

是不是使能偏置电压后,电源不稳的因素加入进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直流偏置,确实没有慢慢偏移的情况了,但是测量精度大大降低了。  0输入时输出1-2毫伏,40毫伏输入时 ...

注意看手册。你加电阻到地的方式,实际上是施加0V的共模电压。手册要求最低0.5V,所以你这个方法不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直流偏置,确实没有慢慢偏移的情况了,但是测量精度大大降低了。  0输入时输出1-2毫伏,40毫伏输入时 ...

手册里没有说内置偏置电压有没有噪声,没说电源抑制是多少。你可以试试把电源滤干净点,或者用额外的参考电源来做偏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直流偏置,确实没有慢慢偏移的情况了,但是测量精度大大降低了。  0输入时输出1-2毫伏,40毫伏输入时 ...

如果加了偏置,引起的误差是稳定的,你可以用软件修正。
但是,如果信号源的内阻不大,偏置引起的误差也应该不大。检查一下信号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了偏置,引起的误差是稳定的,你可以用软件修正。
但是,如果信号源的内阻不大,偏置引起的误差也 ...

加上偏置后,用辐射表测量,或者用电压源测量,都波动的厉害。采集板接大地后,会好一些。但是也有几百uV的波动。

辐射表是热电堆输出,用其他厂家的模块采集,就很稳定。应该不是信号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手册。你加电阻到地的方式,实际上是施加0V的共模电压。手册要求最低0.5V,所以你这个方法不可行。 ...

嗯。一开始的现象就是共模电压范围异常导致的波动吧。

楼主:
加入基准源(两个输入端对基准源各接一个电阻),采样值会稳定,波动在2-3uV.   没有漂的现象。

问题基本解决。

但接着又发现,接辐射表时,采样值有时与六位半万用表测量的差2-3uV, 有时差十几uV(测量1mV时,室温),万用表测量的是电路板输入端。

网友(2020-04-2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2022-12-12):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求方案!~~~~ @batiafu   邮箱36140809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