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 IAP FLASH 擦除失败

楼主(2019-04-02):
请教大家,在STM32L431的板子上加入IAP升级引导工程后,原本APP程序中的flash擦写时,擦除总是出错,为什么?具体实验过的现象和疑问有:
如果是IAP程序的问题,但屏蔽掉flash操作功能部分,IAP+APP结构的程序,不管在线调试还是不在线都可以正常运行,这样IAP好像没有问题。
如果是flash擦写函数的问题,那么仅烧写APP程序时,又能正常操作flash。
试图修改IAP和APP两个工程的flash区域配置,两个工程不管有没有flash 交叉,都存在擦除失败的问题。
这问题到底在哪儿?
flash操作的函数如下,先擦除一页,再写数据:
void fsh_putbuf(uint32 adr, uint32 *buf, uint16 len)    //每页写入都是从起始位置写
{
  uint32_t prog_bit = 0;

  DIS_INT;
  HAL_FLASH_Unlock();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BSY|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SERR|FLASH_FLAG_WRPERR);

  FirstPage = GetPage(adr);

  NbOfPages = 1;

  BankNumber = 1;
  /* Fill EraseInit structure*/
  EraseInit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EraseInitStruct.Banks       = BankNumber;
  EraseInitStruct.Page        = FirstPage;
  EraseInitStruct.NbPages     = NbOfPages;

  if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Struct, &PAGEError) != HAL_OK)
  {
    while (1)
    {
//      __set_FAULTMASK(1);//发出复位请求前,先把FAULTMASK 置位。防止从SYSRESETREQ 被置为有效,到复位发生器执行复位命令期间,处理器响应中断请求。
//        HAL_NVIC_SystemReset();
    }
  }

  //flash每次写入64bit,8个字节
  uint64 d1;
  uint64 d2;

  if(len % 8==0){
    len = len / 8;
  }
  else
  { len = len / 8+1;}

  while(len--)
  {
    d1 = *(buf++);
    d2 = *(buf++);

    d1=d1|(d2<<32);

    FLASH_Program_DoubleWord(adr, d1);
    prog_bit = FLASH_CR_PG;
    adr += 8;
  }
      if (prog_bit != 0)
    {
      CLEAR_BIT(FLASH->CR, prog_bit);
    }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BSY|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SERR|FLASH_FLAG_WRPERR);

  HAL_FLASH_Lock();
  EN_INT;
}

楼主:
补充一下,当前IAP仅仅实现了程序的跳转功能。程序能按照APP的输出运行,说明跳转应该是对的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到底擦哪里的flash? IAP区还是APP区?

页擦除时,此刻CPU没法访问FLASH的。

确认下页地址是否正确;

擦除函数的写法可以参考下cube库中的void FLASH_PageErase(uint32_t Page, uint32_t Banks)

网友B(2025-06-10):
我的也是L431CBT6 擦除不成功,但是STLINK又行!
//=======================================================================================
type_bool EraseFlashSector(void)
{
    uint32_t uFirstSector = 16;
    uint32_t uNumOfSectors = 1;//64-uFirstSector;

    static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eInitStruct;

    if (HAL_FLASH_Unlock() != HAL_OK)
    {
        return false;
    }

    FLASH->SR |= FLASH_FLAG_SR_ERRORS;  //clr

    FLASH->SR |= FLASH_FLAG_FASTERR;

    SET_BIT(FLASH->CR, (FLASH_CR_PG | FLASH_CR_FSTPG));

    EraseInit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EraseInitStruct.Banks = FLASH_BANK_1;
    EraseInitStruct.Page = uFirstSector;
    EraseInitStruct.NbPages = uNumOfSectors;

    uint32_t uErr;
    if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Struct, &uErr) != HAL_OK)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网友B:
我也看了 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 ,现在频率是32MHZ    FLASH_LATENCY_1,  一擦就报 FLASH_SR_PGSER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到底擦哪里的flash? IAP区还是APP区?

页擦除时,此刻CPU没法访问FLASH的。

我是从G431移植过来的,看不出什么问题, 电源也是正常的。 还有什么细节吗

网友C:
在擦除和写入Flash时,必须所有中断被禁用。

网友D:
擦除失败可能导致写入操作失败。

网友E:
在擦除和写入操作之前,Flash访问权限是否已正确配置。

网友F:
DIS_INT和EN_INT宏是否禁用和启用了所有中断。

网友G:
Flash配置错误?代码中配置了EraseInitStruct,但需要确认GetPage(adr)函数是否正确返回了目标页的页号。

网友H:
地址对齐和长度的问题?

网友I:
电源电压是否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导致操作失败。

网友J:
优化擦除和写入顺序,在擦除操作之后,确保等待擦除完成,再进行写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