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NMOS管的控制求助

楼主:
1.图片中的电路,是我本想做一个限制电压在3.6V以下的保护级电路,实际测试0-20V输入时,现象都正常,在0-3.6V时正常输出,超过此电压就不输出,但是实际输入超过25V的样子 ,输出竟然有电压了,到了30V输入时,输出(B,C点间)有2.5V电压!!而此时的A点电压一直是0.1V的样子,不应该开启MOS管,请问为何有这个现象?
2.我在输入为3.6V临界点时,输出电压不是跳变为0V,而是由下降趋势,并且不太稳定。如何做一个斯密特窗口0.2V的样子,做到快速关断并且防抖呢?

限压保护电路

限压保护电路

网友A(2019-04-02):
200欧那个电阻,换成3V的稳压管,D10去掉不要

网友A:
你的保险丝为什么要放在那里?

网友B:
LR7843  官方许可的最大DS电压就是30V,你CB端没有任何负载,在超过25V后MOS管产生少许泄露电流,就足以产生你观察到的电压了。
想做一个施密特窗口,你可以再加一个三极管,基极通过电阻接A,该三极管输出通过合适电阻加到Q6基极,让Q6截止时候,基极电压进一步降低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保险丝为什么要放在那里?

保险丝,是因为保护电路也要限流2A,我后级还加了一个简易锂电池保护电路,低压输入限制在2V的样子,限流也预定在2A。总体电路就是只有在输入2~3.6V时,后级有效输出,且限流2A,短路保护。 本来以为这个锂电池保护电路本身就具有这个功能了,但是实测发现电压即使高了也照常输出,看了下电路说明才知道充电保护时的电压保护是在电流输入时才起作用,而我的应用全是输出,所以只能前面再加一级限压3.6V了。

锂电池保护电路

锂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险丝,是因为保护电路也要限流2A,我后级还加了一个简易锂电池保护电路,低压输入限制在2V的样子,限流 ...

锂电池充电保护电压不是应该限制到4.2V,怎么是3.6V呢,不是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充电保护电压不是应该限制到4.2V,怎么是3.6V呢,不是太理解

这个是3.2V 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3.2V.这边有个产品是用这个电池的,原先成品测试时是接这个电池去测试,但是测试时耗电1A多的电流,多测几次这个电池就报废了,还不如用一个直流稳压源去代替,但是为了防止直流稳压源被人乱调,接上产品测试时损伤产品,就做一个限压限流保护机制来防患未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3.2V 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3.2V.这边有个产品是用这个电池的,原先成品测试时是接这个电池去测试, ...

还这没用过3.2V的锂电池,你是自己做的线性充电,我们也是,只不过是3.7V的额,可以用PMOS管做输出,两路运放,一路限压,一路限流,来控制MOS管的导通程度

网友A:
还不如直接做一个输出3.6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直接做一个输出3.6V的电源。。。

估计要做一个2V电源,测试要求电池掉到2V,产品也要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要做一个2V电源,测试要求电池掉到2V,产品也要工作的。

2-3.6可调。。。

网友A:
实际为了增加可靠性,可以做成多个规格,需要测试的电压点如果只有少数几个,就都做固定输出的电源。

网友D:
你算一下啊,25V时Q6的基极电流,看看你的Q6 还好着没?

网友D:
你算一下啊,25V时Q6的基极电流,看看你的Q6 还好着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算一下啊,25V时Q6的基极电流,看看你的Q6 还好着没

电阻3K,电流最大10mA,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