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超声波软开关驱动问题

楼主(2019-04-02):
如下图,采用单片机他激方式驱动雾化片,有时驱动MOS管会很烫,有什么方式实现软开关驱动,并且频率随时调整或者通过自激振荡谐振在陶瓷片的谐振频率上,求高手回答!
一定要软开关驱动,保证MOS管不烫。

网友A:
真是可以的啊!!!!!

网友B:
做软开关, 电路和控制都会复杂很多. 你这个电路多大功率, 看使用的电源应该不大,  建议你调整一下散热条件. 还是避免太过复杂的软开关技术

网友C:
这种应用有现成的驱动IC,还会自动跟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应用有现成的驱动IC,还会自动跟踪频率。

频率怎么自动跟踪到谐振片上?谐振片是机械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软开关, 电路和控制都会复杂很多. 你这个电路多大功率, 看使用的电源应该不大,  建议你调整一下散热条件. ...

我想增大驱动的功率,让谐振幅度大些,现在是幅度大些,MOS管超烫,还有就是怎样获取谐振片的谐振频率都是个问题。
我现在的做法是MCU输出的可以调整的频率,这个频率不是谐振片决定的(谐振片的谐振频率是已知的一个频率范围),如果自动获取这个频率,再软开关驱动就完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增大驱动的功率,让谐振幅度大些,现在是幅度大些,MOS管超烫,还有就是怎样获取谐振片的谐振频率都是 ...

你可以增加 MOS 管栅极驱动功率, 减少驱动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增加 MOS 管栅极驱动功率, 减少驱动电阻试试

这个没有多大用,试过了,关键是电压还没有降下来,MOS就开通了

网友B:
你这个电阻很大, MOS 的开关损耗一定不小.
不知道你怎么试的, 多大的电阻.
Driv 的驱动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多大的驱动阻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阻很大, MOS 的开关损耗一定不小.
不知道你怎么试的, 多大的电阻.
Driv 的驱动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

应该用图腾的输出控制MOS,但这里即使是那样也不见得改善,因为主要还是在电压还在很高时就打开了MOS管,这样的开关损耗很大,硬切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用图腾的输出控制MOS,但这里即使是那样也不见得改善,因为主要还是在电压还在很高时就打开了MOS管, ...

除了高压, 开关速度也是影响损耗的因素哪

网友D:
看起来你自己对这个软开关也就知道这三个字,应该搞不了。。。

网友E:
这种东西,理论上,片子确定,B+确定,T1确定,功率最大值就确定,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至于软开关,由于负载的谐振,会自然产生软换向条件,但是简单的它激方式,不可能获得合适的驱动相位,因此做软开关就非常困难。
简单点说,用自激振荡器,来实现ZCS就比较容易,你可以参考自激ZVS线路。(ZCS:零电压开关准谐振变换器).
而调功率,可以通过改变3.7V供应电压来实现。

网友F(2020-03-05):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你自己对这个软开关也就知道这三个字,应该搞不了。。。

犀利的评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理论上,片子确定,B+确定,T1确定,功率最大值就确定,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至于软开关,由于负 ...

B+太低了;
是否可以参考QR反激做到LVS,增加RCD吸收,降低管子开关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