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C Sharp中集成ip代理(以亿牛云爬虫代理为例

楼主(2019-04-02):
一、前言
公司最近新增了一个项目需要爬取航空信息数据,对方有ip屏蔽。所以我需要在C Sharp中实现ip自动切换,才能够完成爬取任务。

在此之前,我找过网上很多家代理测试。都是通过api接口进行ip的调用,可能是之前代码没有调整好,导致测试没有成功。(后面有机会再测试)。这两天了解了一家新的代理商叫亿牛云,他们有提供一种新的代理使用模式,动态转发,所以这边就以他们家的代理为例测试看下。
二 亿牛云范例
亿牛云官网有直接给出对应的语言的代码示例我选择的是C Sharp

C Sharp代码示例
   // 要访问的目标页面
    string targetUrl = "http://httpbin.org/ip";

    // 代理服务器
    string proxyHost = "http://t.16yun.cn";
    string proxyPort = "6447";

    // 代理隧道验证信息
    string proxyUser = "16IXNGXO";
    string proxyPass = "366338";

    // 设置代理服务器
    WebProxy proxy = new WebProxy(string.Format("{0}:{1}", proxyHost, proxyPort), true);

    ServicePointManager.Expect100Continue = false;

    var request = WebRequest.Create(targetUrl) as HttpWebRequest;

    request.AllowAutoRedirect = true;
    request.KeepAlive = true;
    request.Method    = "GET";
    request.Proxy     = proxy;

    //request.Proxy.Credentials = CredentialCache.DefaultCredentials;

    request.Proxy.Credentials = new System.Net.NetworkCredential(proxyUser, proxyPass);

    // 设置Proxy Tunnel
    // Random ran=new Random();
    // int tunnel =ran.Next(1,10000);
    // request.Headers.Add("Proxy-Tunnel", String.valueOf(tunnel));

    //request.Timeout = 20000;
    //request.ServicePoint.ConnectionLimit = 512;
    //request.UserAgent = "Mozilla/5.0 (Windows NT 6.3;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48.0.2564.82 Safari/537.36";
    //request.Headers.Add("Cache-Control", "max-age=0");
    //request.Headers.Add("DNT", "1");

    //String encoded = System.Convert.ToBase64String(System.Text.Encoding.GetEncoding("ISO-8859-1").GetBytes(proxyUser + ":" + proxyPass));
    //request.Headers.Add("Proxy-Authorization", "Basic " + encoded);

    using (var 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as HttpWebResponse)
    using (var sr = new StreamReader(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Encoding.UTF8))
    {
        string htmlStr = sr.ReadToEnd();
}
这是代码的示例,这个demo是可以直接复制使用的,所以我就直接复制了,其中代理的配置是需要联系客服开通代理才可以获取的信息。

三 注意事项
亿牛云的爬虫代理最低支持ip是1秒钟请求5请求,(如果需要更大的请求量,可以选项对应的产品)。所以,当他是默认是5请求的时候,我需要对爬虫进行限速。

网友A:
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