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TIM1 SPWM

楼主(2019-04-02):
本来是想通过TIM1生成两路互补的SPWM波的
结果有点问题
请各位指导指导程序如下:
#include"time1.h"

int f=0;
u16 CCR1=200;
u16 CCR2=200;

static  u16 SPWM_Date[100]=
{203,215,228,240,252,264,276,287,299,309,
320,329,339,347,356,363,370,376,382,387,
391,394,396,398,399,399,399,397,395,392,
389,384,379,373,367,359,352,343,334,325,
314,304,293,282,270,258,246,234,221,209,
196,184,171,159,147,135,123,112,100,90,
79,70,60,52,43,36,29,23,17,12,8,5,3,1,0,
0,0,2,4,7,10,15,20,26,32,40,47,56,65,74,
85,95,106,117,129,141,153,165,178,190};

/*配置TIM1输出的PWM信号的模式,如周期、极性、占空比 */

void TIM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GPIO和服用功能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引脚重映射要开这个时钟
//初始化GP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PWM输出在PA8,9,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PWM输出在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初始化定时器 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00-1; //7.2M/400=18k                            //设置在自动重装载周期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设置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 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重复寄存器,用于自动更新pwm占空比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pwm输出配置,TIM_OCInitStructure共七项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设置为pwm2输出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              //设置输出极性//输出极性和互补极性的有效电平为低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该通道输出//比较输出使能
//下面几个参数(除了pulse)是高级定时器才会用到,通用定时器不用配置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设置互补端输出极性//输出极性和互补极性的有效电平为低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NState_Enable;       //使能互补端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Reset;          //死区后输出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Reset;         //死区后互补端输出状态
//设置通道1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占空比为50%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CCR1;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设置通道1
//设置通道2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占空比为25%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CCR2;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设置通道3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占空比为12.5%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CCR3_Val;
//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死区和刹车功能配置,高级定时器才有的,通用定时器不用配置TIM_BDTRInitStructure,共七项配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TIM_OSSRState_Disable;          //运行模式下输出选择//运行模式下“关闭状态”使能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TIM_OSSIState_Disable;          //空闲模式下输出选择//关闭模式下“关闭状态”使能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TIM_LOCKLevel_OFF;              //锁定设置  //锁定关闭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0x01;                            //死区时间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TIM_Break_Disable;                      //刹车功能使能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TIM_BreakPolarity_High;         //刹车输入极性 //刹车输入高电平有效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自动输出使能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使能端的打开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ENABLE);                               //打开TIM2?
//下面这句是高级定时器才有的,输出pwm必须打开?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pwm输出使能,一定要记得打开
}
void TIM2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1000-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36-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9000;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655;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
                        TIM1->CCR1=SPWM_Date[f];
                        TIM1->CCR2=SPWM_Date[f];
                        f++;
                }
                if(f>=100)
                {
                        f=0;
                }
                }
}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输出波形不对?
有开启CCR的预装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输出波形不对?
有开启CCR的预装功能吗?

看图片
波形上下波动
不知咋回事

网友B(2019-12-18):
一般SPWM都是增减计数,你这种上升计数模式能产生精确的spwm嘛?求解

网友C:
是不是说 STM32 的高级定时器做这个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