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9-04-02):
最近在使用正点原子的探索者最小核心板,需要使用一个独立的12v锂电池,通过核心板自带的USB线供电,应该怎样解决?是需要设计一个电压模块,还是直接可以在网上买一个USB输出模块就行了?

楼主: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使用一个USB输出模块,可是网上的USB都是车载对手机充电一类的,也找不到usb模块对应的资料,也没有前例可循,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设计一个12v转5v的模块还不是小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设计一个12v转5v的模块还不是小意思

对电流的限制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B:
12V转5V呗 淘宝一大堆啊  LM2576 2596等等 要多大输出的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电流的限制应该怎样解决呢?

不用担心这个。只要你的板子不超过电源模块的最大输出电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