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M11RF005M卡,怎么读写?

楼主(2019-04-02):
使用的RC523读卡器是可以正常读写14443a卡的,如S50卡。

FM11RF005M手册上写着无防冲突机制,这个应该如何操作呢。
问题1:FM11RF005M属于什么类型的卡?使用RC23读卡器来读取返回的类型是0x0500,但不在源码的类型范围能,这是跟以下哪个卡兼容的
*         pTagType,卡片类型代码
*                   = 0x4400,Mifare_UltraLight
*                   = 0x0400,Mifare_One(S50)
*                   = 0x0200,Mifare_One(S70)
*                   = 0x0800,Mifare_Pro(X))
*                   = 0x4403,Mifare_DESFire

问题2:RC23读卡器是否可以读写这个卡,如果不行,需要使用什么读卡芯片。如果可以需要如何操作呢?
目前使用的是操作M1卡的方式来读写,但显然是不成功的,不然我也不会来发帖了。

求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A:
非接触式射频卡芯片

网友A:
反正听高级的,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式射频卡芯片

我也知道是非接触式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听高级的,么用过。

读卡而已,现在满大街都是

网友B(2019-05-05):
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