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SC-Keil3.2安装后setting点了没反应?

楼主(2019-04-02):
可以选择芯片型号,但是下载设置界面出不来!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首先,在你截图这一页,选定右边的Use,然后在Utilities目录设置下(如截图)点开Set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在你截图这一页,选定右边的Use,然后在Utilities目录设置下(如截图)点开Setting。

...

可以了,为啥和SC-link说明手册讲的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为啥和SC-link说明手册讲的不一样?

是一样的 ,仔细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样的 ,仔细看哦

好吧看错了,官网没找到93F7432的demo,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看错了,官网没找到93F7432的demo,在哪里可以找到?

您好,现在有了,请到官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现在有了,请到官网下载

谢谢,已经下载!
SC92WL461的demo下载时404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下载!
SC92WL461的demo下载时404错误!

感谢反馈问题,现在好了,官网可以下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