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漏电保护插座的设计电路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
文献上面推荐用的超小型中功率电磁继电器 JRX-4 可以用JZC-32F来替代吗?                  JZC-32F只有一组常闭触点,但是文件上面使用了2个常闭触点分别接到了火线和零线,我如果用JZC-32F是不是只要把常闭接到火线上面就行了?                        (主要是找不到JRX-4 的参数,文件上面也没提。要是有大神知道JRX-4的参数我也可以对比参数找合适的继电器)                         文件上面说由4N25光电耦合器来给后面的电路供电那为什么还要在最后加6V电源和一个开关来控制?      还有如果家里的电路本身就漏电的,那么插座一接是不是就报警了?     SCR,VD2选什么型号比较好?

RH`@VL9B([20IPZ7L[5@81I.png (97.52 KB )

网友A(2019-04-03):
在某宝上能找到JRX-4这个东东,从外形看就是普通的小型继电器。没啥特殊的。

网友A:
6V电源是给光耦右侧的这部分电路供电的。光耦起到和220v电网隔离的作用。

楼主:
顶顶,谢谢回复。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