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的freertos功能代码问题

楼主(2019-04-03):
STM32cubeMX的freertos功能代码和freertos的源代码很不一样,请问是直接用mx生成的好,还是自己移植的好?
另外,mx生成的freertos代码有api说明书吗?

网友A:
不清楚啊。还没用过这个。
我最近也在使用STM32cubeMX分配io,但开发还是用的库

网友B:
跟个人习惯也有一定关系吧,看你习惯怎么用了。

网友C:
直接MX生成,用习惯后会发现创建一个项目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把底层配置好,更多的精力放在应用层上。
也不用API说明文档,和自己移植的在函数命名上略有差别,找到对应的c文件看看函数名应该差不多都认识的。

功能上好像没有原生freertos的所有功能,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MX生成,用习惯后会发现创建一个项目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把底层配置好,更多的精力放在应用层上。
也不用A ...

okok

网友D(2020-04-08):
解压cubeMX的固件包,里面有Drivers目录,可以找到.chm文件,这就是API文档

网友E:
CubeMX生成的freertos接口是被封装成CMSIS的api了。你可以查看CMSIS的规范文档,里面有说明的。
另外这层封装其实很薄的,熟悉后都差不多的。

网友E:
CMSIS的文档在keil安装目录里就有的,或者网上搜下也有的。

网友F:
CubeMX下的FreeRTOS经过CMSIS封装,所以看起来和官方源码不同,但是你直接用FreeRTOS的API也可以使用。而且用CubeMX生成的FreeRTOS,即被CMSIS封装过得FreeRTOS,其API并不能涵盖原来的所有功能。不过也有个好处,其API和Keil5下的RTX德API一样,容易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