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中铺铜作用分析

楼主(2019-04-03):
一、铺铜的原因:

1.EMC,对于大面积的地或电源铺铜,会起到屏蔽作用,有些特殊地,如PGND起到防护作用。

2.pcb工艺要求,一般为了保证电镀效果,或者层压不变形,对于布线较少的pcb板层铺铜。

3.信号完整性要求,给高频数字信号一个完整的回流路径,并减少直流网络的布线。当然还有散热,特殊器件安装要求铺铜等等原因。

二、铺铜的好处:

铺铜大的好处是降低地线阻抗(所谓抗干扰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地线阻抗降低带来的)数字电路中存在大量尖峰脉冲电流,因此降低地线阻抗显得更有必要一些,普遍认为对于全由数字器件组成的电路应该大面积铺地,而对于模拟电路,铺铜所形成的地线环路反而会引起电磁耦合干扰得不偿失(高频电路例外)。因此,并不是是个电路都要普铜的(BTW:网状铺铜比整块整块的铺性能要好)

三、铺铜的意义在于:

1.铺铜和地线相连,这样可以减小回路面积。

2.大面积的铺铜相当于降低了地线的电阻,减小了压降从这两点上来说,不管是数字地,或模拟地都应该铺铜以增加抗干扰的能力,而且在高频的时候还应该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来铺铜,然后用单点相连,该单点可以用导线在一个磁环上绕几圈,然后相连。不过如果频率不算太高的话,或者仪器的工作条件不恶劣的话,可以相对放宽些。晶振在电路中可以算做一个高频发射源,你可以在周围铺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接地,这样会好一点。最后欢迎大家去捷配看看,一个很nice的PCB打样公司噢,足不出户,享受24H在线计价下单。SMT在线计价下单

网友A:
好帖子啊!帮你顶住啊!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