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复位问题

楼主(2019-04-03):
通过搜索知道软复位只需调用系统复位函数即可,系统复位函数官方软件库自带,但始终没找到函数所在位置  求各位大神告知

网友A:
不知你是的什么MCU,ST的要以调用:    NVIC_SystemReset();//系统软件重启命令

网友B:
只能是找手册了  具体不同平台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