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反向运放串联有什么作用,可以改成一个同向运放吗

楼主(2019-04-03):
电云

网友A:
反向放大器输入阻抗低,抗干扰能力强,同相放大器输入阻抗高但是抗干扰能力弱。要具体看你放大的信号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然后,建议你把电路放的更全一点

网友B:
红色圈处信号可是与输入信号反相的。改成一个同相放大器,这两个地方怎么办?

@maychang :您好,我又有问题想请教您,今天刚发了一个关于三极管的帖子,可以麻烦您帮忙看一下吗,真的谢谢您啦
@maychang :好的,真的谢谢您啦
@花儿一样ha :不知道这两个地方联接到哪里,谈不上这些元件的作用。
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红色圈的电容反馈是滤除干扰和噪声的,需要与输入信号反向才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麻烦您啦
等我给您看一下更多的图,太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圈处信号可是与输入信号反相的。改成一个同相放大器,这两个地方怎么办?
...

您好,我又有问题想请教您,今天刚发了一个关于三极管的帖子,可以麻烦您帮忙看一下吗,真的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