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目前使用什么RTOS?是否有USB MIDI host库?

楼主(2019-04-03):
当前有个项目想用新唐芯片,之前没有用过新唐芯片,
想请问下各位大佬,新唐目前使用什么RTOS?是否有USB MIDI host库?

网友A:
freertos, alios, ucos2
USB MIDI host 只有在arm 7, arm9上面有

网友B:
用什么RTOS是自己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 alios, ucos2
USB MIDI host 只有在arm 7, arm9上面有

谢谢,请问下USB MIDI host软件库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RTOS是自己决定的

技术水平不到,现阶段还是有什么就用什么。要多向你们学习啊

网友:
貌似Keil自带的那些RTOS都支持。

网友C(2019-08-25):
你的项目完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