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耦导通的问题。

楼主(2019-04-03):
如图电路,我在万能板上搭了一下。当PA15,PD12低电平时光耦导通,EN1,PWM1输出5V电平;
PA15 PD12 3V3  5V  24V  GND都是从另外的PCB来提供;
现在的问题就是,GND不接的时候(万能板跟PCB不共地),光耦导通EN1,PWM1能测出5V电平,但是接上GND(万能板跟PCB共地),光耦导通EN1,PWM1就测不出电平了;
想了下怀疑光耦左右两边需要分地才行,于是PA15,PD12,3V3用PCB1来提供,5V,24V,GND用PCB2来提供;
然后发现这样无论是否接GND,EN1和PWM1都测不出电压;
求各位大神指导到底原因是出在哪里了
为什么网上这个案例可行,我自己搭出来就不行了(走线焊接都检查过没问题的)

万能板搭的电路

万能板搭的电路

参照的电路(可行的)

参照的电路(可行的)

楼主:
第一张图是我万能板上的电路,第二张图是网上已经验证过可用的案例,求大佬们指导一下

网友A:
线接错了,万用表量错了。
光耦二边是否共地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错了,万用表量错了。
光耦二边是否共地不影响的。

我后来是发现光耦两边共地是不影响的。但是我检查过,接线是没错的,量也没量错的。而且如果都通了,BTS7960应该有输出才对

网友B:
你把后级电路都断开 就留下2个光耦的电路  给它个高低电平 分别测下输出 我就不信 没变化

楼主(点评):
我试过这样测。断开后面电路光耦部分电路是正常的。然后我再接上后面的电路,光耦就没输出了。接着,我把连接万能板的GND跟PCB的GND的线断开光耦就又有输出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那你后级电路有点问题吧 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后级电路都断开 就留下2个光耦的电路  给它个高低电平 分别测下输出 我就不信 没变化 ...

已经发现了,确实是后级电路导致,只要给后级电路的BTS7960驱动IC供电,光耦部分输出就会全部为0。

网友C:
光耦选的哪一种 ,你这个是电机控制应用板不

网友D:
如果确认器件是完好的,那么好好检查接线,除此无它。

网友E:
光耦初级供电3.3v,驱动2只led加限流电阻(470欧还是4700欧?),明显电压低了,5v都不够。解决办法短路掉指示用的led,限流电阻选好,天下太平,不关后级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光耦初级供电3.3v,驱动2只led加限流电阻(470欧还是4700欧?),明显电压低了,5v都不够。解决办法短路掉 ...

9楼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