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读代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横滚角和俯仰角的问题

楼主(2019-04-03):
不知道为什么它的俯仰角经过了处理,将数据大于128的数转换为了小于128的数,小于128的数变成大于128的数,(128是数模转换的时候摇杆的中间位置的值),而横滚角没经过这个处理,但是横滚角和俯仰角不就是一个道理么,俯仰角有的处理横滚角不就还有么,不懂,还有就是我有一本书,四轴的,他用四元数求欧拉角,最后横滚角求值后故意多加了一个负号,这又是什么操作,求各位帮助解答一下我的疑惑,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A: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

网友B(2019-05-08):
是同时处理的吗?还是单独判读的?
我自己飞行的时候发现这两个是关联的,比如横滚到背面时,仰角就变成了俯角,刚开始学飞机的时候,总是反,明显横滚之后下冲了,还在往下拉(因为在正飞时是上拉,脑子里还是上拉的动作)。如果数据处理没有判断横滚的角度那就和这个没有关系!

只是一点实践经验,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