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助TP5100做的一个充电和路径切换电路问题!!!

楼主(2019-04-03):
先上原理图:

PCB:

功能大概是:有12V接入时,给8.4v锂电池充电,并且12V给外部供电。12V断开时则使用锂电池给外部供电。

板子焊好后,接电源给电池充电,能亮红灯(证明充电功能正常吧?),但是外部输出却是8.4V!!断开12V电源后变成电池的实际电压。
拔掉电池后则变成12V电源的电压,板子上的电池接口两端电压也是12V。
后来发现只要接上电池,电压都会被钳到8.4V,然后连通性测试发现电池正极口和12V正极通了!!测半天实在没发现哪里短路了

--------------------------------------------------------------------------------------------------------------------------------------------------------------
-------------------------------------------- 分割线 -------------------------------------------------------------------------------------------------------
重新焊了一块,已经不会短路了。但是电压还是有问题,接电源和插电池后输出只有10.4V左右,没有到12V。并且两个MOS管发热严重,单独接电源或电池没问题--------------------------------------------------------------------------
--------------------------------------------------------------------------
把两个mos管拆掉后,板上电池接口电压变成标准充电电压了(之前两块板都是12V的)。并且之前发现电池倒灌到12V上的现象消失了,判断是切换电路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他的R1用了比较高的阻值导致12V有电时开关不能关断。但他说严格按图做的就不知道还能是什么原因了。 ...

已经解决了,有个mos管击穿,造成12V和电池口短路。切换电路这么设计是没问题的,排查到切换电路才发现元件烧了

网友A:
IC烧了。内部短路。

楼主(点评):
烧了也不影响充电功能的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开关管短路。其他逻辑还在。

网友B:
切换电路有问题?

楼主(点评):
应该没有吧,我发现接上电池,就算拔了电源适配器,适配器的灯会亮。如果切换电路短路,还有个D1二极管防倒灌适配器上的

网友B(点评):
仔细研究一下切换电路,我觉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电路有问题?

切换电路参考论坛里的,我再加了个mos管防止12V从寄生二极管倒灌到电池。我的有问题吗?

网友B(点评):
看上去应用电路确实相似,但是请注意MOS管的导通电压,即1、2的电压。 目测这个电路也不完美。

网友B(点评):
不好意思,刚才看错了,不是我之前说的原因。 但是看问题描述,确实感觉是切换电路导通,再检查一下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重新焊了块,短路问题解决了,但是电压还是不对。你看看1楼

网友B(点评):
电压怎么不对?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焊接不良产生短路。那几个管脚互相靠近,有短路的可能

楼主(点评):
我重新焊了块,短路问题解决了,但是电压还是不对。你看看1楼

网友C:
这个电路唯一的一个问题是当12V掉电后,电池的电会通过充电回路倒灌到12V上去。至于问题描述接上电池12V电源输出电压就异常是不是设置的充电电流太大了,而12V电源的带载能力又太小,你找个充满电的电池接上去看看,同时监控一下12V电源的电流。

楼主(点评):
充电电流设置是按照典型电路的,12V电源是1A的。 我重新焊了块,短路问题解决了,但是电压还是不对。你看看1楼

楼主(点评):
我把两个mos管拆了,12V掉电后电池不会倒灌到上去了,并不是通过充电回路倒灌的,所以说是切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A:
你的R1 R2是按图上的来还是随便拿了两个电阻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1 R2是按图上的来还是随便拿了两个电阻焊上?

肯定按图上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按图上的啊

那我没头绪了。你继续找问题吧。

网友D:
路径管理的MOS管切换电路有错,TP拓微  联系我Q920708273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路径管理的MOS管切换电路有错,TP拓微  联系我Q920708273

说说呗,什么问题啊?
我看他的图似乎没问题,但他自己测又确实有问题。。。。

网友A:
我怀疑他的R1用了比较高的阻值导致12V有电时开关不能关断。但他说严格按图做的就不知道还能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切换电路参考论坛里的,我再加了个mos管防止12V从寄生二极管倒灌到电池。我的有问题吗?

...

VBAT是电池的电压吗?如果是电池电压,VBUS通过二极管D1会直接给BAT充电的。
Q1我的建议是放置在电池与电源管理芯片之间。当VBUS来临时,切断电池与电源管理芯片的连接,没有VBUS时,VBAT的电流正常通过导通的Q1给后续电路供电。

楼主(点评):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VBAT应该是输出口,不是电池的,电池应该实在J1插座那里,他这图容易误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说呗,什么问题啊?
我看他的图似乎没问题,但他自己测又确实有问题。。。。 ...

TP5100是带MOS跟径管理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P5100是带MOS跟径管理控制的

这样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