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单片机如何实现精确延时函数

楼主(2019-04-03):
像STC的单片机,想要实现延时函数,只要在STC-ISP软件中进行设置,然后自动会生成延时函数的代码,比较方便,延时也比较准确,那在赛元单片机中如何实现相对较精确的延时函数呢?

楼主:
我说的是延时函数,不是用定时器的方式

网友A:
它和STC的单片机STC15和STC8系列一样都是1T的单周期8051内核,系统频率相同时,延时也是应该相同的,所以阻塞式延时函数应该是通用的,但最好别用阻塞式延时函数。
用着一时爽,祸害一千年!

网友B:
用定时器,相对精确

网友C:
既然是软延时,那么就必然不会那么准确,最准的还是定时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延时函数,不是用定时器的方式

软件延时自己算指令次数,有些编译器提供这功能,但KEIL没有支持

IAR一般有
__delay_cycles(10000);//延时10000个指令周期
这样的函数,

网友E(2019-05-26):
跟你说,我就是用STC的下载程序来计算赛元的各种延时、定时器,好搭档

网友F(2019-07-05):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G:
遇到中断程序软件定时就不精确了,还是定时器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