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不能更新固件,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9-04-03):
STM32cube不能更新固件,反复测试,下载了几个固件都不能更新,找不到库,创建不了F4的工程,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实在不行,你去st.com/stm32 下载相应固件包后,到CUBEMX再加载一次。

使用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 manager界面下的 From local...

网友B:
自行下载固件包,然后加载进去试下

网友C:
我都是自己下载的,用cubemx下载的很慢。

网友D:
楼主,请问你这个版本的固件库下载好了吗?我也在线下载不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下载,楼主能分享一下吗?351831043@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