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5M CLK相关问题

楼主(2019-04-03):
各位大佬好
小弟的以太网收发器所需25Mhz时钟信号是由MCU相应引脚输出的,由于这个时钟信号需同时供给两个以太网收发器,这个信号应该如何处理?
小弟目前有下面两个想法:
1. 25M时钟串接22欧姆电阻
2. 时钟走线用地线隔离

感谢大佬帮忙

楼主:
大佬们 在哪里

网友A:
预算允许的话加个1:2的驱动器吧,时钟1驱2信号质量不好控制。实在加不了就尽量控制分叉后走线长度,同时在分岔点处各串一个22欧电阻。

网友B:
最好用门电路做个缓冲,距离很短的话可以直接驱动,加电阻并用地线屏蔽当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