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怎么知道STM32当前PWM输出的电平状态

楼主(2019-04-03):
怎么知道STM32当前PWM输出的电平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估计你是想问PWM被你停止时的电平吧,这个不是很好操作【但可以操作,借助于比较事件或更新事件】。

你可以通过修改CCR的值来决定PWM输出时的电平。以PWM1模式、极性高有效为例,CCR=0 输出低电平,CCR=ARR+1输出高电平。